求助一个随身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11-11):
搞了一台爱华JS215随身听,自动反带的机器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就是放正面的时候有嗒嗒的干扰声,放反面就没有。不放磁带空转也没有。把磁带换一面放,依然是正转有干扰,其它磁带也是这样,排除磁带问题。磁头切换开关也测试过了(拆下来,搬到反面,依然是正转有干扰)。以前上学时听随身听时也有类似的干扰声。这机器除了磁头开关,也没什么和正反转有关的电路上问题啊。想不通呢?

网友A:
是正转的收带轮速度过大,因此离合器工作,嗒嗒声是弹簧的声音

网友:
应该有个磁头正反向的切换开关,就查磁头到开关的那些地方

网友:
静电放电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转的收带轮速度过大,因此离合器工作,嗒嗒声是弹簧的声音

可是声音从耳机里发出来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回复。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搞定了。声音确定是来自干扰造成的。一开始怀疑是磁头开关有轻微的接触不良,拆洗了磁头开关,故障依旧。后来又把磁头线换成屏蔽线,有点改善,效果不明显,又给换回原机的线。折腾得马上就打算放弃了。后来又静下心仔细分析了一会儿,正转响,反转不响。声音类似金属碰撞引起的干扰。而整个机芯都是塑料齿轮,只有主导轴是金属摩擦,问题是无论正反转,两个主导轴都是同时转的,不会出现只有正面有干扰的问题。唯一的区别是正转时左面压带轮压紧,反转时是右面的压紧。实在没办法了,放入磁带一面听,一面用镊子瞎扒拉。无意中扒拉到压带轮,干扰声消失了,顿时喜出望外。轻压压带轮,轻抬压带轮,声音都消失,轻轻用一点点力,声音就没了。立马拆了主导轴,清洗上油。装上后声音没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没办法了,最后把左面的压带轮弹簧稍微掰了一点。目前烦人的干扰声就算是消失了。故障是暂时解决了,方法就是调了下压带轮的压力。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主导轴,轴套也没有明显磨损。而且只有放磁带的时候才响,磁带歌曲之间的一小段间隔也响。磁带开头的塑料带部分不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回复。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搞定了。声音确定是来自干扰造成的。一开始怀疑是磁头开关有 ...

学习了,问一下?调了下压带轮的压力,是调小压力,还是增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问一下?调了下压带轮的压力,是调小压力,还是增大压力?

增大 减小都好用,我是给增大了。

网友:
这是由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故障引起的:也就是电机换向器磨损、积炭引起接触不良,火花干扰造成的,打磨电刷、换向器或换掉马达就可彻底解决。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正反转火花大小程度不一样的。

楼主(2019-12-14):
回大伙一个最新情况,这台爱华已经出手给其它朋友了。最近搞一个T28也是这个问题,机芯结构几乎一样的。  我用消磁器给磁头,主导轴过了一遍。干扰声就没了,至少是减小了很多。几乎听不到了。消磁器就是以前修CRT用的消磁器,很大个头的一个电磁铁。带仓都放不进去。就在侧面扫了扫。

网友C:
是的  电机的换向器之间打火或电机绝缘不好,会 造成电机轻载干扰不大,重载干扰较大。我的一台三洋随身听有这个干扰问题,经过清洗换向器无效,换了新的马步奇电机后,电机干扰比电路本底噪音都低。我写的稿子在家电维修,电子报(署名 方位)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电机的换向器之间打火或电机绝缘不好,会 造成电机轻载干扰不大,重载干扰较大。我的一台三洋随身听 ...

谢谢,下次再遇到这问题,我换电机试试

网友(2020-01-13):
我的索尼随身听也有奇怪的问题 正面带速快 反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