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变压器能带的动舌簧喇叭吗?

楼主(2019-11-12):
请教各位老师:电子管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能带的动舌簧喇叭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主:首先要把舌簧喇叭的工作原理搞通,再把您的喇叭状态调整最佳工作状态,先不要找其他毛病,舌簧喇叭估计已经放了很久了,一定要先调整好再做其他试验,找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有几种高阻耳机,听时间长了,总觉得还是有个喇叭好一些,因为不懂,以为舌簧喇叭也 ...

再提醒下,假如您想把舌簧耳机接到有源收音机或者手机上不响亮,那确实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的,因为上述设备输出阻抗才8欧姆或者16欧姆,而舌簧喇叭一般为10K欧,这时你需要把变压器电压高的那个线圈接舌簧喇叭,电压低的接音源。

楼主:
北京825.........................电源变压器。

网友B:
舌簧喇叭不用输出变压器,再说问法也让人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舌簧喇叭不用输出变压器,再说问法也让人一头雾水!

您说的对!我就是个小白,不懂啊!

楼主:
买了个涉黄喇叭,声音特别小------咨询了很多朋友,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矿友支招---用38/220的变压器。还是不行。

网友A:
不知道您是不是想把舌簧喇叭用在矿机上,个人觉得舌簧喇叭需要一定的驱动功率的,也就是灵敏度不够,用在矿机上并不合适,相对而言阻抗匹配是小问题,建议改用shh-1或者SC2-300舌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是不是想把舌簧喇叭用在矿机上,个人觉得舌簧喇叭需要一定的驱动功率的,也就是灵敏度不够,用在矿 ...

谢谢您的指导!!!我有几种高阻耳机,听时间长了,总觉得还是有个喇叭好一些,因为不懂,以为舌簧喇叭也能用呢,买回来一试不行啊!这不就开始想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提醒下,假如您想把舌簧耳机接到有源收音机或者手机上不响亮,那确实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的,因为上述设 ...

  太感谢您了!!!

网友C:
    能不能带动喇叭,不是由变压器决定的,是由输出功率决定的。
    供给喇叭的功率大,声音就响,如果只提供很微小的功率,那么声音就很小。就像灯泡,给的电能多,就亮一些,如果给的电量微乎其微,那就不亮,这个道理很简答,应该明白了吧?
    你想用矿石机放喇叭,就要在矿石机的输出功率上下功夫,如果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0微安以上,那么喇叭就有一定的音量,如果矿石机输出只有几个微安,那只能驱动耳机。矿机放喇叭,是可以做到的,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场强和制作,有的矿友制作的矿机输出电流有1毫安以上,这样放喇叭就毫无问题。
    楼主不妨测一下,自己的矿机输出电流有多少?是否足以驱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带动喇叭,不是由变压器决定的,是由输出功率决定的。
    供给喇叭的功率大,声音就响,如果只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
带的动舌簧喇叭。一方面,不是由一个变压器决定的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首先要决定带多少舌簧喇叭,输入的功率是多少,你要将喇叭带到多大的声音,你要带多少个,主要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例如825的电视电源变压器由200多瓦,估计如设计良好的话可以帯2000多个舌簧喇叭。我的解释估计你非常不满意,因为我不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的动舌簧喇叭。一方面,不是由一个变压器决定的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首先要决定带多少舌簧喇叭,输入的功 ...

感谢版主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解!!!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矿机的输出功率决定了能不能带动涉黄喇叭,而不是找一个变压器就能行的。谢谢您嘞
!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D:
带的动舌簧喇叭。一方面,不是由一个变压器决定的是由多重原因决定的,首先要决定带多少舌簧喇叭,输入的功 ...

以前我对舌簧喇叭没有什么概念,一听您的留言瞬间恍然大悟了,非常感谢您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