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英寸纯平高压包阳极帽打火,怎么修?如何判断其他有没有故障?

楼主(2019-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先把灰扫干净,有打火痕迹的地方刀刮,刮去烧糊的地方,然后酒精擦,除油,干后用704硅胶涂敷,基本能根治。烧痕太深的,只能换。对付高压打火,硅胶远比蜡好使,那种高压硅脂效果也一般般,反正当年我用那玩意没控制住过,但用硅胶的,基本万年牢,前提是表面伤。

网友:
不懂维修这个,不过十年前我也有一个放了很久没用的纯平在打火,不过图像还是有的,就是打火的时候图像闪一下,有时候又不会,感觉是放太久了受潮导致的

网友:
不是维修过磁芯上面的一圈线就是供给灯丝的高频交流电。高压包打火,先处理一下显示屏(管)的肚脐(高压咀)让它密封干燥清洁,其周边无灰尘。你的打火是高压硅柱与塑料打火,清理干净后用树脂胶灌,外面再涂树脂胶,如果再打火那就没有挽救的可能了只能换同规格的行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
以性价比来说,买个二手液晶吧!

网友:
先把打火处附近纯酒精擦拭干净,用704密封附近抹厚点就能解决,还有你说的屏幕响应时间,等离子和CRT显示方式是一样的,等离子也是高压激发荧光发亮,crt玻璃后面也是荧光层

网友:
用酒精清洗干净涂AB胶

网友:
清理干净后用热缩套管套3层,再用704密封可以根治打火的问题。

网友:
要想彻底根治,还是换掉。

网友:
用酒精擦干净,涂硅胶密封就行。这个要是不奏效,只有换了。只要擦干净,没内伤,这招铁定能奏效。其实即便有内伤,硅胶封住之后,外面也不会打火了,只是拦不住抄近道的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呢,卧槽,都出来啊,骚年们。

过去搞黑白时知道,塑料经过打火其耐压值要下降的,经常打火其绝缘基本废了(在15kV以上的直流下)。只有换高压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要拆高压包,好多根线,还不能无损拆掉。不忍直视啊。还不一定能找到原装同型号的高压包。

肯定有代换的,仔细找找。

网友:
这东西 怀旧可以  使用吗 不用说 大家都明白 就好比开车 人家都换成 非常先进的了 你还在玩 你20年前的车 尽管能用 你想想 费不费油 零件哪里去买

网友:
这个高压包已经有内伤,小裂缝就是受伤部位,更换是正途,其它的法子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清洗后直接涂硅胶还好点,先蜡封再涂硅胶,效果要打折扣的。

网友:
纯平显示器 可以使模糊的文字清晰 液晶只能按照点阵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找到原装的,也贵啊,好几十呢。都可以收个不错的二手crt纯平显示器了。高压包拆卸也麻烦,有 ...

因为高压有表面爬电的特性,一经打火后,一般简单的处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理想的也就是处理后能用一阵子后又复发了。本人曾遇到过一台松下34寸大屏幕电视机也是打火的原因,但打火部位是在增压包上,不是在行变上。刚开始也打算利用硅脂处理一下完事,没过几天老毛病又犯了,只能考虑换件,联系本地的电子元件经销商,只有普通电视的行变,没有增压包类的元件,最后去省会城市松下电器服务部购买原配元件,化了六百只羊才算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应该是塑料碳化,导致电阻变小,达到了击穿的界限,就打火了。换高压包很麻烦,那个高压 ...

有缝隙的地方用蜡封不太好,耐压不够,最好用环氧类胶(胶基是环氧树脂,加固化剂调和)把它封住,用胶封好后可以在封胶处和磁心之间垫些聚酯薄膜加强绝缘,行输出变压器最好是拆下修补,顺便进行清理干净。那个铜柱好像是把磁心卡在塑料底座上用的,是门字形,底下焊接一个脚在印制板上或用螺母固定在印制板上的。

网友:
高压包打火的部分完全清理干净,特别是塑料部件有碳化的部分一定要刮除掉,否则因为碳化部分在高压下能导电还会打火,用酒精除掉灰尘,完全晾干,用吹风机吹清洗过的地方,然后用抗高压 环氧树脂灌封胶密封打火部位以及附近的放电部位,等待完全凝固再测试,如果还打火,更换高压包。另外显像管高压帽接触点和附近也要进行清洗以提高接触点的稳定性,并涂上高压灭弧灵。

网友:
都4K显示器的年代了。。。。。CRT已经很遥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灰扫干净,有打火痕迹的地方刀刮,刮去烧糊的地方,然后酒精擦,除油,干后用704硅胶涂敷,基本能根治 ...

硅胶好用,缠几圈电工胶带效果更好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报销!!以前一个这玩意30多块钱,现在不知道!主要原因反潮,击穿绝缘层所致!糊弄处理方法:哪放电打火就在那里钻孔,转到看见金属,然后烤干,环氧树脂灌封。能坚持多久看人品了|!

网友:
你这个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2020-03-18):
家里有台老电视也是这样,也在这个位置,我把704包好,用了还算正常,高压包也在网上买了,等他坏了就换

网友:
一楼说的对,先清理打火的痕迹。不过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