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区买的无线小音箱维修记。

楼主(2019-11-12):
    看到交易区有卖家在卖库存的无线小音响,刚好我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有问题了,换了一套工控机当工作电脑来用,所以想找一对小巧一点,声音又比较好的有源音响来用。看着这个外观还不错,就关注了一下。
   帖子里没有明确的说明产品参数,也没有拆机图,不知内部究竟是是什么样的,万一有问题不知能不能修好,转念一想,不管他的,万一有问题修不了,就把电路板拆了,利用壳体和喇叭,用8002来自己做一套功放电路加进去用。
   找到卖家的淘宝,问了一下,卖家只说这个绝大多数是好的,(呵呵,论坛混久了,交易区的黑话,大家应该心里都清楚),在看看淘宝评论,有位老兄说:有技术的上,或者拆件。嘿嘿,买吧,反正也不贵,(其实还抱着一丝丝的侥幸)。

  卖家选了一家最为“稳妥”“最从容不迫”的镖局----中国邮政,来押镖。好不容易等该镖局最牛的镖师把镖送上门,已经天黑了,简单的试了一下,插上发射器,打开接收器,一只接收器,发出的全是沙沙声,另一只有问题,似是开关接触不亮,打开开关,没有反应,稍稍按一下开关,通电了也是沙沙声。明显发射器工作不正常。有沙沙声,说明这个音响应该用的是模拟FM制式,卖家在论坛的帖子里给了一个别人在其他地方卖这个音箱的帖子,里面的说明比本坛多一点,上面说是采用2.4G数字信号传输,当时我在想,这么搞的频率,又是数字信号,万一有问题,就难搞了。没想到这个根本不是数字信号,而是模拟FM,这就不怕了,维修难度应该小很多。当天天色已晚,就没继续研究了。

  第二天一早,没事再来研究,拆开发射器,粗略的看了一下,板上一共三片集成电路,从音频口进去是一片TA31101F,似曾相识的感觉,看其功能应该是音频处理或者语音压扩之类的芯片,百度一下,果然是无绳电话常用的语音压扩的芯片,这个不用多说,就是把发射语音的动态压缩,接收端在把语音动态扩展到正常的范围,以前无绳电话一类的窄带FM电路常用,用来提高窄带FM通信的语音还原度。

  再仔细研究一下电路,不免有些失望,左右声道竟然是通过简单的电阻网络混合后,处理的,那对音响无线传送,肯定就不是立体声的了。
  再看一下发射电路用的是AS6001SP8,在百一下,是FM专用发射芯片,不用说那个标号TX的八脚芯片,应该是控制AS6001的单片机了,控制发射频率的。后面两级发射放大,仔细看一下用的是贴片的三极管,标号J8,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C9018的贴片型号,集电极用的是1.5uH的色码电感加贴片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两级一模一样的放大,通过一个2.2uH的色码电感到发射天线,天线下面是一个簧片开关,天线扳起开关接通,整个发射器得电。
   看其回路的电感,及天线加感的参数,初步判断这个电路的发射频率应该在49mhz附近,(没有详细的资料和说明书,全凭猜测)。

由于两个音箱都接收不到信号,所以感觉发射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就开始仔细研究整个发射板,断电测试各处基本无异常,考虑到这种色码电感比较容易开路,用万用表检查也没发现有异常的。通电再测,发现第一级放大的三极管基极电压不对,为-0.6V到-1.2V之间变化,三极管基极电压为负,肯定不正常,这又不是丙类放大器,或者振荡器(振动过强后三极管基极电压为负),而是标准的甲类放大,说明电路在自激,一是不知从何下手来解决。把电路板翻过到正面看了一下,看到这一面的几个色码电感的布局,觉得这样有很大问题,这几个色码电感之间又没有屏蔽,彼此有这么近,相互产生的磁场耦合,不自激才怪,

就想着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剪铁皮做屏蔽盒,这个应该是好办法,不过就是太麻烦,而且不易安装,比较发射器内的的空间有些,于是想到用高频的贴片电感来代替这个色码电感,刚好手头有一些当年做收发信机剩下的电感,

  没找到1.5uh的,就用1.8uH凑合一下。刚一开始只换了,两级放大的电感,有效果,再次打开电源,接收器的沙沙声消失,发射器接上音源,接收器还是收到的信号不稳定,虽然有音乐声但是杂音较大,而且人体感应严重,虽没完全解决,但说明维修的思路是对的,再次用万用表检查,发现第一三级管基极电压正常了,第二级却不正常了,变成负压。说明电路还在自激。
再看AS6001输出还有,一个1.5uh的色码电感,把这个也换了,再开机,嘿嘿,这下好了,接收器一下子就安静了,发射器接入音源,接收器立马传来悦耳的音乐声,毫无杂音了,工作了几分钟一切正常,小喇叭发出的声音也不错,心里正美。突然间喇叭里又变成了一片沙沙声,用表一测,第一级放大基极还是负压,说明电路还是在自激,换电感虽然有效,但是还是没从根本上消除自激。

  思来想去,自激不就是增益过高,或者反馈过强造成的吗。把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降低,那么放大量和反馈量不就同时降低了吗,于是切断AS6001到放大电路的铜箔,串入一只47pF贴片电容,对地在加一只电阻,用来降低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反复试验,最后用的是一只2.7K贴片电阻,自激完全消除。

  测试几个小时一直稳定,不再自激。顺手加个7809.和一个标准的3.5DC座,改成直接12V供电,免得浪费电池、。

   机的维修就简单了,开关电位器的开关上喷点清洁剂,再开关几次,接触不良的毛病就治愈了,两个都正常。好奇接收器内部电路,也顺便拆开看了一下,喇叭还可以就是常用的MP3播放器的喇叭,这种喇叭4欧3W,个子小。声音大,尤其是低音。
   接收天线,用的是铜箔天线、

楼主:
继续,刚才的把帖子发出去了,还有接收机的图没传。

接收电路用的是CD7358(就是大家熟悉的TA7358),这个是高放变频,KT0837,中方解调,TA31101F语音压扩反向处理,功放是ETK4871M,AB类/D类音频放大器。也是MP3和唱戏机上常用的功放芯片。

接收器外壳不好拆开,卡扣比较多。就不拆,不拍照给大家看了。

  这个帖子原本不想发,怕影响卖家的生意,但是想一想,大家明白了工作原理,感兴趣的可以更有把握的下手,犹豫不决的,会根据自身的动手能力和需求。来做决定,反而对卖家买家都有利。

   总体来说,这个无线音箱,主要还是发射器,电路板设计问题,色码电感和电路布局的问题,不自激那是例外,自激才是正常。

网友:
距离有多远

网友:
这个距离不超过100米吧

网友:
放了这么多年木问题才怪呢

楼主:
具体没测试,20-30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要是我,修不好的。佩服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没测试,20-30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你这个家伙,放着满满一屋仪器不用,靠哥德巴赫猜想和经验来胡修乱焊碰巧响了,就不怕教坏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家伙,放着满满一屋仪器不用,靠哥德巴赫猜想和经验来胡修乱焊碰巧响了,就不怕教坏后生?

有频率计和虚拟频谱仪,感觉这个放大电路不是太复杂,不用这些应该可以搞好,所以就没拿出来,哈哈。也是偷懒。

其实这样也好,毕竟大部分坛友,手头不一定有这些设备,能凭万用表和简单的工具搞好的话,和大家分享的意义更大一些。

同时也感谢版主和各位坛友的关注。

网友:
不明白这种小音箱为什么要做成无线的,

网友:
交易区暗语,大部分是好的,终于知道了!

网友:
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网友(2019-12-12):
不自激那是例外,自激才是正常。。。。。。楼主太幽默了

网友:
太牛了又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