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马兰士m7前级

楼主(2019-11-12):
网上买了个前级套件,空载电压是265 v上电子管后降到了100多v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管子是曙光12ax7 刚通电时候高压部分是265灯丝点亮加热后就降下来了,灯丝用6.3v直流点灯,高压部分用的开关稳压。

网友:
第4和5脚为灯丝,你这样切割短接是不是4和5短接了?灯丝会亮?【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很清楚用的是12AX7

没明白,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很清楚用的是12AX7

好像明白了,12AX7第4和第5中间抽头第9脚,短接4和5,与9并联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原因已经找到了,电源板的mos坏了。唉~业余烙铁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还是不懂

12ax7 单独从4/5角供电的话是12.6v 。但是把4/5脚并联,做一组,剩下的9脚做一组供电只要6.3v  9脚相当于灯丝的中心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12ax7 单独从4/5角供电的话是12.6v 。但是把4/5脚并联,做一组,剩下的9脚做一组供电只要6.3v  9脚相当于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