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万用表和差的万用表区别有多大?一般家里备用几种比较好?

楼主(2019-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块,一块指针,两块数字,其中一块是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表量程多大,什么牌子的

小的200pf  ~ 大的2000uf量程。滨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量程,还是不能测法拉电容吧

为测量小电容买的。

网友:
便宜万用表毫伏档会乱飘,真有用还是要买块好点的表,哪怕福禄克15B也行,然后配个笔式的小表,拿着方便即可

网友:
电容量程太大了。大电容可以简单测,PF没法测。

网友:
太便宜的容易爆管子,以前f100坏几十个,还是买mf10/18妥妥的

网友:
胜利vc98新版,电容量程够用。

网友:
这几天做稳压电源,一个表测输入电压,一个表测输出的电压,一个表测负载电流,一个表测调压电阻变化时各点电压变化,分析为啥调压线性不好,带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