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修了个房间的顶灯

楼主(2019-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灯珠减少,更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珠减少,更容易坏吧

非也,非也。这种LED灯是恒流的。

网友:
恒流不恒压,去掉几组没关系,假如是灯珠先并联再串联,一般都是先坏一个剩下的电流加到同组并联的其它几个上引起的恶性循环

网友:
厂家把LED的功率做到了极限,(很亮)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