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翻新海燕D322-1 改装调频

楼主(2019-11-13):
看老师们经常用老机器改装调频,一直打算试试。成色好 状态好的机器,改了觉得可惜了,正好在网上看见一台海燕D322-1,由于保存不当,受潮严重,机壳已部分脱胶,木皮脱落,度盘掉漆,成色比较差且已经不能使用了,于是打算收回来尝试一下,反正已经破烂了,折腾起来不心疼了。

拿到手的时候,机壳已经散架了,底板受潮变形,木皮大面积脱落,外度盘掉漆严重,内度盘破了,电容和调谐机构已经锈蚀不能转动,电源开关失效。既然已经散架了那就索性拆了从新来一遍吧。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木工操作,如果机壳不能解决,那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于是把机芯拆出来放在一边,先从机壳开始。(此处在网上恶补了许多老师们翻新机器的帖子,查询了许多木工操作的方法,准备常用工具  材料)

可能很多地方处理的不合适,当交个作业,,老师们多多指教。

首先,把机壳的各个板件全部拆开,有些地方已经自然脱胶,有些地方还有胶连再一起,往粘结的地方喷点水,慢慢等胶松开,就比较好拆开了。
第二步,清洁粘结面的残留木工胶,依然用水打湿,待胶受潮软化后刮除,反复几次,直到清洁干净。
第三步,拆除剩余的木皮,这个比较麻烦一些,海燕原机的木皮比较厚,没有受潮的地方依然粘结的很牢固,没有办法,只有一点一点打湿慢慢等开胶,用铲刀一点点铲掉。木皮拆完后一样也要把残留的胶清理干净。
第四步,等到所有的木板 连接件都清理干净 晾干以后,用粗细砂纸打磨到没有毛刺,再次清理干净准备重新粘结。原机受潮变形的底板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按原尺寸重新裁了一块同样的多层板准备替换。
第五步,尝试把所有的板件拼接还原回去,反复确认拼装的先后顺序,怕装错位置,或者顺序错了,还原不了了。确认无误后,开始一点点往回粘结。(用的是进口的“太棒”木工胶,比较好用)先用湿毛巾将木板的粘结面稍微打湿,让板材保持一定的湿度,然后涂胶,用夹具固定后等胶干,如此反复。直到把所有的板件拼装回去。
第六步,机壳拼装完成后,再次对粘结的地方打磨平整,准备贴木皮。考虑到从来没有贴过木皮,也没有专用工具,就选择了最简单普通的科技木皮,樱桃木花纹,据说可以手工贴,不需要熨烫。先将木皮裁成合适的大小,然后将机壳和木皮都用湿抹布擦湿,然后刷胶,将木皮贴上去后用刮板轻轻刮平,等待水分蒸发完 完全干后,用砂纸板磨掉多余的部分,用同样的方法贴完机壳所有的面。
第七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遍木皮(贴木皮的时候会有一些胶从木皮的缝隙中渗出来),然后准备上清漆。没有气泵和喷枪,只能用手刷,刷完一遍等完全干后再刷一遍,我一共刷了三遍。
第八步,装回喇叭布,和新买的外度盘。(在网上找了一个用亚克力做的外底盘,虽然没有原装的玻璃的那么好,但是总比掉漆的强多了)
机壳的翻新算是勉强完成了。

刚拿到的样子,有点惨

拆散以后

这个是新买的亚克力外度盘

重新粘结后的机壳

贴木皮

刷清漆

完成后的机壳,勉强算是能看了

机壳完成了,下面就是做机芯了,思路是  利用的原机的电源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调谐机构,空联用原机的空联拆片改成调频空联。
由于原机电源变压器的灯丝电流2A,为了节省灯丝电流,电路定为:6J1 12AT7高频头,6J1本振  12AT7做高放和混频,3*6J1中放 ,相位鉴频器,6N2 6P6P功放,6E2调谐指示。省去了6Z4用了两个4007整流。

首先 把机芯上的零件全部拆除,保留了一部分七脚管座直接利用,把底盘打扫干净,输出变压器利用了原来固定电容的两个孔位,6N2和6P6P的孔位重新开。
第二步 做电源部分和功放部分,4007整流,CRC滤波,利用了原机的搭棚架。功放部分还是用的原机线路,重新搭棚焊接。顺便把失效的电源开关拆开修复一下,(开关部分因为润滑不良导致不能正常开关,拆开清理润滑后恢复正常,铆钉拆开后重新用小螺丝固定),电源和功放焊接完成后,外接音源测试了一下,工作正常。
第三步,做中放部分,电路按照大力宝收音头的中放部分去掉一级   直接搬过来的,焊接完成 用扫频仪反复调试后 接了个高频头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收台了
第四步 该做高频头了,原机的空联已经锈蚀,转动困难,正好手上还有一个一样的空联,就直接拿来拆片改了,每联保留了两动片两定片,容量在20P多一点。高频头用单面覆铜板做底板,线路就是最简单的哈托莱本振,12AT7半边高放 半边混频。焊完后几乎每调就直接出声了。
第五步  高频头装上底盘后,把调谐拉线 指针全部装好,老度盘上贴上纸,用频率计对照着测出各频率指针的位置,测量后从新绘制刻度盘。文件画好后,找了一家做UV打印广告自作的地方从新打印了刻度盘。
第六步 新刻度盘装上,勉强刻度都对的上。整理完底盘内的线,把猫眼线接上,,机芯装回机壳内,整机算是全部装完了。

拿来的时候机芯的样子

拆干净的底盘

电源和功放部分

音调部分

功放焊完了 测试一下
中放部分

高频头的板子和布局

底盘的上面部分

底盘的内部 乱糟糟

修复的开关

重新绘制打印的刻度盘

新刻度盘装上去试一下 效果还可以

安装完成的整机

从暑假前开始到现在,,装装停停,陆陆续续装了几个月,总算是装完了,也勉强算是能用了,
几个缺点:油漆手刷的的不均匀,不光滑,迎光能看到许多水痕,如果用气泵喷涂聚酯漆打磨抛光 应该会好很对,空联和调谐部分正反向有间隙,会造成调谐不准确,亚克力的外度盘划痕比较多,旋钮电镀层有腐蚀痕迹,没有办法修复,电路方面  可能是中放的原因,选择性不太好,个别强台分的不是很清晰。

附一段测试视频,老师们多多指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Mjk0ODA0MA==.html

网友A:
去掉了AM和SW波段有的可惜

网友:
        工程量不小,楼主的木工活很细致,外壳恢复如新,调频收音机做的很好,选择性很好音质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个电路图看看,学习也想改装一台......

高频头用这个图,用6N3或者12AT7都可以,注意对应管脚就行。6N3的我也做过,效果一样的。绿圈中的电容电阻,要注意选择,会关系到频率的稳定性。
中放电路就是大力宝收音头的中放,去掉了一级中放,具体可以找找大力宝的图纸,
功放部分就是海燕原机的功放电路,6P1换成了6P6P   注意管脚就行。

网友C:
高手,翻新的很好,请问喇叭布是哪里找的,我也翻新一下红灯711-3,。

网友:
太佩服了!厉害了!

网友:
矿坛真是藏龙卧虎之地,佩服楼主的手艺。

网友D:
楼主好厉害,精神可嘉,加油!

网友:
凤凰涅槃的海燕,改的漂亮!

网友:
非常漂亮,周中也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佩服啊,做的太好了

网友:
比原装机漂亮

网友:
我也改了三台海燕机,效果很好

网友:
就一个字:漂亮!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漂亮,折腾无止境。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我也就是尝试着做,以前也没做过木工活,,都是摸索   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了AM和SW波段有的可惜

我们这已经收不到中波了,平时也就是听听调频,这个机器也就是尝试一下,
而且家里还有其他机器也还有中波,为了简单点,这个机器就没有保留了

网友:
漂亮到没有朋友的境界

网友E:
请教6E2从哪取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翻新的很好,请问喇叭布是哪里找的,我也翻新一下红灯711-3,。

喇叭布还是原机器上的啊,用湿布反复擦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6E2从哪取驱动信号?

从第二中周的输入脚取得信号,具体线路参考大力宝收音头的线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厉害,精神可嘉,加油!

亚克力外度盘是在那里买的?
能代买两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克力外度盘是在那里买的?
能代买两个吗?

上次在广坛买的,
这个亚克力外度盘也是以前做的,,应该也有不少年了,感觉也开始慢慢起泡了,不是很好,闲鱼上能找到现在新做的,不过价格略高

网友G:
工程浩大啊,光一个度盘就值收音机钱了吧?动手能力强的牛人,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H:
改的好,机型选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浩大啊,光一个度盘就值收音机钱了吧?动手能力强的牛人,请收下我的膝盖

这个度盘是以前用亚克力做的,不值钱。现在新做的 要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的好,机型选得好

海燕机器比较大,比较好弄一些。
之前看过春蕾605,应该也适合改装,机器够大,空间足够,喇叭也大,内外双度盘的,改装后直接做个内刻度盘就可以了

网友I:
再加一级中放,选择性和灵敏度或有所提高。

网友J:
赶快淘宝和咸鱼看了看海燕D322-1收音机价格品相还过得去的 都不便宜啊 😊

网友K:
修旧如旧,而胜于旧 ,精神可嘉,手艺更佳。

网友:
做的很好,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赶快淘宝和咸鱼看了看海燕D322-1收音机价格品相还过得去的 都不便宜啊 😊

春蕾605-3A也不错哦,,,可以 看看 ,箱体大  喇叭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修旧如旧,而胜于旧 ,精神可嘉,手艺更佳。

谢谢陈老师
我这跟老师们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加一级中放,选择性和灵敏度或有所提高。

变压器电流有限,就没加了,
而且尽量利用了底盘上原有的中周孔位和7脚管座,再加一级中放,要改动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
多面高手、赞、赞、赞!

网友:
佩服,大放光彩

网友:
高高高手,牛!!!!

网友:
真是好手艺,佩服

网友:
楼主高手,太漂亮了!

网友B:
能上个电路图看看,学习也想改装一台......

网友L:
提个建议  翻修机壳可以用虫胶片(漆片,溶于酒精)来代替清漆,效果不错。

网友M:
电子管,音质很不错,改装后,难免会有参差不齐的一系列问题,外观倒是可以改的极其漂亮

网友N:
改这么复杂干嘛 不用改原来电路 在原来音量电位器引出功放级音频输入 用一个开关切换原来电路和解码板音频 接一个MP3/FM解码板 给6.3降压为5V供电 给解码板接上FM天线 然后外壳开孔 露出解码板的显示、卡槽、USB、按键 就行了 当然也可以切换电路上加AUX音频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布还是原机器上的啊,用湿布反复擦干净的

我的喇叭布破碎了。

网友O:
壳子加工的蛮好,机芯也可以,绝对能打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个建议  翻修机壳可以用虫胶片(漆片,溶于酒精)来代替清漆,效果不错。

没用过这个,,以后假如有机会再做的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子管,音质很不错,改装后,难免会有参差不齐的一系列问题,外观倒是可以改的极其漂亮

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改这么复杂干嘛 不用改原来电路 在原来音量电位器引出功放级音频输入 用一个开关切换原来电路和解码板音频  ...

机器本身已经不能工作了,如果修复 也要花很多精力。
况且,如果这个改的话,那不如几十块钱买个插卡播放器来的简单
就是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喇叭布破碎了。

网上找找 锦缎  布料,,有些适合做喇叭布

楼主:
引用 网友O:
壳子加工的蛮好,机芯也可以,绝对能打发时间

陆陆续续搞了几个月
相当能打发时间,还减压

网友:
楼主好手艺,机子改得真漂亮。佩服佩服。

网友:
自己收藏无所谓了,不论价值,一切不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翻新的很好,请问喇叭布是哪里找的,我也翻新一下红灯711-3,。

这个喇叭也不是原配的,可能已经被人换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本身已经不能工作了,如果修复 也要花很多精力。
况且,如果这个改的话,那不如几十块钱买个插卡播 ...

这样改就是电子管功放 如果做一个好一些的胆机不是也很贵吗

网友:
您好,我也有一台机芯,不懂电子管。

网友:
楼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网友:
做的不错,很多方面值得我学习,借鉴。

网友P: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请教内度盘是热转印的吗?

楼主:
还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请教内度盘是热转印的吗?

亚克力 UV打印的,,广告制作的地方可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头用这个图,用6N3或者12AT7都可以,注意对应管脚就行。6N3的我也做过,效果一样的。绿圈中的电容电 ...

楼主,谢谢提供电路图和制作资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谢谢提供电路图和制作资料数据。

我自己制作的参数,供你参考,希望不要误导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制作的参数,供你参考,希望不要误导你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Q:
我也改了三台海燕机全是三波段的、

三台海燕机改FM

三台海燕机改FM

网友:
大师级作品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作品!
请教:该机高压可以提供70毫安的电流,灯丝6.3V2A和5.5V0.9A各一组,这样改的话,变压器负载够吗?有必要换个大一点的变压器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作品!
请教:该机高压可以提供70毫安的电流,灯丝6.3V2A和5.5V0.9A各一组,这样改的话,变压 ...

变压器最好换为100va的,原机变压器约50va肯定不够用。加集成电路调频板就不用换变压器。

网友:
看了视频,信号很好,音质很纯,有怀旧的感觉,向楼主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变压器最好换为100va的,原机变压器约50va肯定不够用。加集成电路调频板就不用换变压器。

谢谢指导提醒!因为看楼主改造机器没有提及这个,有困惑。
在俺的认知范围内是变压器应该提供更大功率的。
退一步想要是间歇工作,也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S:
楼主您好!高频头+B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T: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木工。电工,绝对的大师级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您好!高频头+B电压是多少? 谢谢!

120V左右应该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木工。电工,绝对的大师级别啊

其实第一次做木工和油漆
一边做一边上网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V左右应该都可以的,

感谢楼主回复!

网友U:
严重羡慕你的手艺,有机会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严重羡慕你的手艺,有机会向你请教

我这也是在边学边做,,坛里老师多的很,,,,

网友:
      楼主  武林高手  机箱功夫厉害 看见调频就喜欢  为楼主加分点赞

网友: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虚心学习楼主

网友V(2020-03-17):
引用 网友Q:
我也改了三台海燕机全是三波段的、

怎么改的?发帖,我们进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V:
怎么改的?发帖,我们进行学习

建议你开个班,个人报名,个人准备好d322-1,交代大家准备什么。一步一步地教。我报名,我喜欢这个绿莹莹的度盘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谢谢指导提醒!因为看楼主改造机器没有提及这个,有困惑。
在俺的认知范围内是变压器应该提供更大功率的 ...

退一步想要是间歇工作,也应该可以的吧?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 搞的,由于电流不够,电压也不稳定,几只管没有在正常工作中,在调整上很麻烦,后加一只变压器,功放中放分开用就好了(又一套整流)。信不信就试验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退一步想要是间歇工作,也应该可以的吧?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 搞的,由于电流不够,电压也不稳定,几只管没 ...

谢谢分享信息!
至少从理论上讲,电源应该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稳定的电压给整个电路,否则会导致工作不稳定或出现异常乃至烧毁元器件。
老一辈科学家的贡献是我敬仰的,他们在科学上的描述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我已经准备好了较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尽管这个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至今仍完好。
再次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楼主的改制调频收音机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实用。
俺正在准备材料也来模仿着改制一台。谢谢楼主!

网友:
高手在民间,很佩服楼主的工匠精神......。

网友W(2021-03-08):
又学习一遍。。。疑问,度盘102------108间隔为何不均匀了?

网友(2021-11-15):
引用 楼主:
高频头用这个图,用6N3或者12AT7都可以,注意对应管脚就行。6N3的我也做过,效果一样的。绿圈中的电容电 ...

你好,请问本振和混频之间没有连接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又学习一遍。。。疑问,度盘102------108间隔为何不均匀了?

应该是365的空连问题,这样改成FM用的都是低端挤,高端松。

楼主说的强台有点分不清,也是这个问题。不是选择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应该是365的空连问题,这样改成FM用的都是低端挤,高端松。

楼主说的强台有点分不清,也是这个问题。 ...

谢谢解答。对,记得有坛友说过改装的可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专用可变就均匀些。

网友:
灵敏度那么好,在发射台附近么?

网友:
杩欏伐绋嬩笉灏忥紝濂界殑涔熸紓浜?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 手艺一流 电子水平一流

网友:
太佩服了!厉害了

网友:
佩服,这机器修完还是有年代感

网友:
做的很好!这个必须点赞!向楼主学习!

网友(2025-03-22):
引用 楼主:
高频头用这个图,用6N3或者12AT7都可以,注意对应管脚就行。6N3的我也做过,效果一样的。绿圈中的电容电 ...

上面的铝条原机胶粘的吗?怎么拆下来?

网友:
我也改了三台海燕机全是三波段的、
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