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9808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不归0故障

楼主(2019-11-13):
该表到手测试时,无反应,测工作电流80ma,说明主控击穿。后更换牛屎芯片,型号为5108,为7106的变型产品。再测试时,发现直流电压档,都有底数,200mv至20v档,140mv至0.14v成等比放大,且校准20v档后,此档线性不好。做过,表头自检,短接in+与in-,归0正常,短接in+与vref+,显示100.0正常,也更换过表头的积分调0基准电容等,又怀疑板漏电,洗过板,烘箱烘过。这些步骤,反反复复折腾了多次,但底数仍在。其余档测试正常。按常规打理表来说,该做的都做了,但真不知道,为何这样,为此特向坛友求教。

楼主:
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不带加号的,也是有问题。挺麻烦的,扔一边了。

疑难杂症,最难处理

网友B:
     先换cin电容(cbb)的,再就检查ac部分的电容,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cin电容(cbb)的,再就检查ac部分的电容,有漏电的。

谢谢朋友,都换过了,换了好几遍

楼主:
表头电容换了几遍。

网友C:
别捣鼓了,太费神了,不急用先放一边去,那个牛屎集成块焊的很好。

网友D:
先正测一个固定电压,在反测一下。数据怎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捣鼓了,太费神了,不急用先放一边去,那个牛屎集成块焊的很好。

谢夸奖,表有问题,焊的再好,也无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正测一个固定电压,在反测一下。数据怎么显示?

好的,谢朋友,明天试下,这应属于疑难杂症了,表头自检没问题,表头电容换了多遍,板子洗了多次,

网友E:
受潮,灰尘,进水,电池,的都会给他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受潮,灰尘,进水,电池,的都会给他伤害

多次洗板,烘干,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正测一个固定电压,在反测一下。数据怎么显示?

你好,朋友,这是正反向测的基准电压数据,感觉问题挺大

网友:
可能和IC有关系。

网友D:
你查一下地线系统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一下地线系统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在直流电压档,com孔,与芯片公共地com脚是通的,与输入端in-也是通的

网友F:
转盘拆开清理没有

网友E:
lc的话,一般表现为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盘拆开清理没有

谢朋友,不知弄了多少遍,洗板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lc的话,一般表现为不开机

我是有点怀疑,牛屎的问题

楼主:
表头,自检,分别短接in+in-,in+与vref+,

楼主:
引用 楼主:
表头,自检,分别短接in+in-,in+与vref+,

短接in+与vref+,显示99.6至99.8波动,理论上应是100.0,最后一位允许波动一个字。拿其它正常表,做过试验,实际上到了100.0,也是99.6左右

网友:
关键部位电容,lc连接,电路

网友G:
IC管理芯片是不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管理芯片是不是有故障

胜利厂家买的牛屎芯片

网友:
测一下芯片的地与输入的地之间是不是有一个140mmv的电压,

网友D:
正常测量时,测一下芯片的地(芯片的in-脚上)与输入的地之间是不是有一个140mm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测量时,测一下芯片的地(芯片的in-脚上)与输入的地之间是不是有一个140mmv的电压,

好的,谢谢坛友,按您说的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坛友,按您说的试下

    看了ES5108的PDF是48脚,你这个就是7106,上个pqfp-44,或者参考文档检查基本电路。检查ccaz下面焊点是什么情况、,那个大的是caz电容,39脚上的贴片电容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ES5108的PDF是48脚,你这个就是7106,上个pqfp-44,或者参考文档检查基本电路。检查ccaz下面焊点 ...

谢谢,朋友,这个牛屎芯44脚的,不同于7106的,36脚接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测量时,测一下芯片的地(芯片的in-脚上)与输入的地之间是不是有一个140mmv的电压,

in-与com是导通的,这符合牛屎7106表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ES5108的PDF是48脚,你这个就是7106,上个pqfp-44,或者参考文档检查基本电路。检查ccaz下面焊点 ...

那个大的红的是积分电容

楼主:
谢谢朋友的。这个牛屎芯,1脚与2脚,对应vref+vref-,36脚v-,37脚int

网友D:
“表头,自检,分别短接in+in-,in+与vref+”,是在芯片上进行的把?,如果是在芯片上进行的,重点检查外部换接电路。因为自检正常,不要再怀疑元件了。

网友B:
   没有这个文档。还有一种40脚的pqfp-40的软封装7106也没有pdf,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自检,分别短接in+in-,in+与vref+”,是在芯片上进行的把?,如果是在芯片上进行的,重点检查外部 ...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文档。还有一种40脚的pqfp-40的软封装7106也没有pdf,郁闷。

谢谢朋友

网友H:
我的9808+主控是sH7108硬芯片!古董级的

楼主:
暂搁置了,搞的脑子都大了,还没搞好,检查了板子上的电阻,二三极管等,没发现问题。谢谢朋友您热心帮助。

楼主:
暂搁置了,搞的脑子都大了,还没搞好,板子上元件已掘地三尺,也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文档。还有一种40脚的pqfp-40的软封装7106也没有pdf,郁闷。

问题解决了,朋友,换了交流电压电路运放062,同时还有个10k贴片电阻变值,换完后直流电压档就归0了。匪夷所思的是,原来ac档是正常的,放了几天,按dc,ac切换建键,ac档溢出了,显示ol,拿掉062后,直流电压档也归0了,换上新062,和一个变了值的10k贴片电阻。故障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9808+主控是sH7108硬芯片!古董级的

硬芯的7108,与优利德70a相同芯

网友I:
朋友好,44软心芯片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有硬心片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好,44软心芯片在哪里买的,多少钱,有硬心片卖吗

胜利厂家,没有硬芯,都是这种牛屎

网友J(2019-12-15):
电容的问题吧!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的问题吧!不好修

不是电容问题,一个运放062性能不良,导致底数产生

网友(2020-01-28):
都是运放惹的祸。。。。。。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A:
是062的另一半与只留相关也损坏造成的?

可以这么说,换了那个062,底数就没了

网友(2020-04-26):
换一下积分电容

网友:
胜利9808万用表直流电压不归0

网友:
清洗一下V片和铜箔

网友K:
朝拨盘内 吹口气看看,如果飘得厉害,为印刷版漏电,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朝拨盘内 吹口气看看,如果飘得厉害,为印刷版漏电,无解.

谢谢朋友,问题已解决,换了一个062,好了。

网友(2020-08-14):
王师,你也搞糊涂了啊

网友(2021-10-30):
我的9808+和你这个一样,是牛屎的质量问题

网友:
TL062运放不良。。。我还碰到过IC边上三极管不良也出现底数。。

网友(2023-07-3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朋友,换了交流电压电路运放062,同时还有个10k贴片电阻变值,换完后直流电压档就归0了。匪 ...

请问是062周围的10K电阻吗,我是9808的电路不一样,电压档有点负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