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视无图像无高压

楼主(2019-11-13):
104-8电子管电视无图像,测无高压,感觉高压包没坏,测6p13p各腿电压正常,就是6p13p顶帽无高压输出。测6z19各腿电压正常。帮吗看看。谢谢!参考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9-11-14 08:30):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有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笔触顶帽能看到火花,我测试1z11管是好的,但一直1z11不亮。在我拧前面板亮度、对比度和行频钮的时,6z19有时候会特别亮。检查6n1管腿电压正常。

补充内容 (2019-11-14 08:53):
6p13p的8腿电压图纸上是150v,但测是68v

网友:
说真的,没看懂

网友:
        1Z11正常吗?

网友A:
用耳仔细听有无行频叫声,首先检查560V 提升电压,然后看1Z11高压整流管是否点亮,然后高压帽,高压卡簧拉弧,最后测量显像管加速极等各极电压。

网友B:
有没有行频声很重要。

楼主:
1z11没有电压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耳仔细听有无行频叫声,首先检查560V 提升电压,然后看1Z11高压整流管是否点亮,然后高压帽,高压卡簧拉 ...

应该没有行频叫声,560v处没有电压,1z11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行频声很重要。

应该没有行频叫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行频叫声

那就从行扫前级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从行扫前级查起。

行扫描前级没有信号输出是不是后边的行管6p13p就没有560v输出是吧?

网友:
已发104-7`````

网友C:
看看G13推动级正常不?这个6N1的各极电压正常不?与之相关的阻容检查了没?灯丝亮了没,如果检查没问题,那么与之相关的G20,6U1看看正常不。各个供电正常不。。既然有图纸,且各个管子的工作电压,以及外围的阻容参数都有,那就好办了。。

网友:
应该是行扫部分出了问题,看描述可能是行输出管没工作,检查6P13的前级部分以及乙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G13推动级正常不?这个6N1的各极电压正常不?与之相关的阻容检查了没?灯丝亮了没,如果检查没问题,那 ...

我测6p13p的8腿电压78v,电路说明说的应该是150v。是不是这里也有问题。电压电压正常是26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行频叫声,560v处没有电压,1z11不亮

      你说测6p13p各腿电压正常,就是6p13p顶帽无高压输出。测6z19各腿电压正常。这是不可能的。6Z19去掉6.3V灯丝各脚都是250V。6P13P 1;5脚(负20多伏)8脚120多伏屏压560V(自举电压)就可以正常工作除非显像管有故障。低压包是否开路或脱焊,你现在的情况首先要测量低压整流部分的250V 与240V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测6p13p各腿电压正常,就是6p13p顶帽无高压输出。测6z19各腿电压正常。这是不可能的。6Z19去 ...

6p13p的8腿78v,不是150v,还有我测6z19的2腿电压正常,7腿和9腿没看。6z19的管顶上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扫描前级没有信号输出是不是后边的行管6p13p就没有560v输出是吧?

行震荡部分不启动后级电压都会不正常。70年代初我装南京青松电子管电视机时,也和你的状态一样,我弄了很多天都不起振。560伏也没有,也没有行频声,后来对照14寸电子管电视机图纸才发现6N1两个屏级56P电容没有连接【这张图纸故意留的严重错误,几次更正勘误都没更正】一个焊点就起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震荡部分不启动后级电压都会不正常。70年代初我装南京青松电子管电视机时,也和你的状态一样,我弄了 ...

我晚上查查,谢谢

网友:
行震荡没起振检测行震荡部分及行扫描部分电子管及其外围部件,早年自己弄过几台北京825-2,原理和楼主的机型类似。

网友D:
先把6p13管帽拔下,因为没有行信号会烧管子。先确定故障范围,是行输出问题,还是行振荡问题。测6p13栅极电压,在-20多伏,有电压,说明行振荡正常。没有电压说明行没有振荡。有电压插上管帽。再检查行输出及阻尼管和行变。没有负压,检查行振荡,行振荡线圈容易断,注意检查。只有在行振荡正常情况下,才能插行管管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6p13管帽拔下,因为没有行信号会烧管子。先确定故障范围,是行输出问题,还是行振荡问题。测6p13栅极电 ...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有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笔触顶帽能看到火花,我测试1z11管是好的,但一直1z11不亮。在我拧前面板亮度、对比度和行频钮的时,6z19有时候会特别亮。检查6n1管腿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晚上查查,谢谢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有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笔触顶帽能看到火花,我测试1z11管是好的,但一直1z11不亮。在我拧前面板亮度、对比度和行频钮的时,6z19有时候会特别亮。检查6n1管腿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震荡部分不启动后级电压都会不正常。70年代初我装南京青松电子管电视机时,也和你的状态一样,我弄了 ...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有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笔触顶帽能看到火花,我测试1z11管是好的,但一直1z11不亮。在我拧前面板亮度、对比度和行频钮的时,6z19有时候会特别亮。检查6n1管腿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测6p13p各腿电压正常,就是6p13p顶帽无高压输出。测6z19各腿电压正常。这是不可能的。6Z19去 ...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有电压的时候用万用表笔触顶帽能看到火花,我测试1z11管是好的,但一直1z11不亮。在我拧前面板亮度、对比度和行频钮的时,6z19有时候会特别亮。检查6n1管腿电压正常。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在看电子管电视机吗?还是修好了珍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 ...

650多伏电压有证明起震了。检查高压包接1Z11处放电不?应该有一厘米距离放电。不放电或电压低应该是高压包断线了或者接反了【自制的绕的方向反了完全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我测了一下,有时候6p13p的顶部有高压,是交流650v,有时候有一会然后就没有电压了。没有电压的时候 ...

需一步一步来,你首先测量整机电源整流输出的三组250V,230V,150V,是否正常看还是高了或低了看负载故障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多伏电压有证明起震了。检查高压包接1Z11处放电不?应该有一厘米距离放电。不放电或电压低应该是高 ...

是原装的,感觉1z11处的放电距离没有一厘米,感觉能量不够。那有时候有650v电压有时候没有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