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5171 A1930管代换

楼主(2019-11-13):
功放推动管C5171      A1930     功率管C5242    A1962这二对管能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C硅管、A锗管、230v、15a、130w

C5242   ------  2SC3858
A1962   ------  2SA1494

供参考

楼主:
谢谢。请问C5171    A1930推动管奶能否用C2073     A940管代用?  C5242   A1962能否用C5200    A1943管代用?  如能告知管脚排列最媒好。
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C5171    A1930推动管奶能否用C2073     A940管代用?  C5242   A1962能否用C5200    A1943管代 ...

C2073 A940不能代替C5171  A1930  ,耐压和电流都不够

C5200 A1943应该可以代替C5242 A1962,不能只换一个,要换一对

供参考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7 ... 58.html?from=search
到这找找功放开关管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7911296f1aff00bfd51e58.html?from=search
到这找找功放开关管的参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