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场管矿机耳机阻抗变换器

楼主(2019-11-13):
想把手机64欧耳机用于场管矿机,大家用过什么样的阻抗变换器呢?

网友A:
可以用微型电流互感器,找5A/2.5mA,买那种内孔直径大的,穿绕50匝左右。做阻抗变换器。我以前发过这个帖子。我做的阻抗变换器是用在胆机输入阻抗变换器。当然了同理用在矿机也是一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29475&extra=

网友:
仿T725
或KPB-02矿机专用变压器。

网友:
64欧姆耳机用在场管矿石机上不需要阻抗变压器,只要检波线圈匝数减少一些就行,实际可以试验而定到最佳匝数。

网友:
用话筒变压器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过几种磁芯(不是铁心)的,基本无声,还以为铁氧体不能用于音频。现在用一副74+74=128欧的军机舌簧耳机,声音比二极管+变压器方案大了许多,这种耳机是否与场管很好匹配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是用 电脑电源 内的 电感,自己绕制的。

楼主:
试着减少几圈检波线圈,音量有增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微型电流互感器,找5A/2.5mA,买那种内孔直径大的,穿绕50匝左右。做阻抗变换器。我以前发过这个帖子 ...

好方法!我点支持激光老师!点成反对了!激光老师请原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我点支持激光老师!点成反对了!激光老师请原谅!

没关系,我的方法可以试试。微型电流互感器的贴心是坡莫合金的。商家提供的资料说是可以工作在20-18000赫兹我量了电感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我的方法可以试试。微型电流互感器的贴心是坡莫合金的。商家提供的资料说是可以工作在20-18000赫 ...

早就按照你说的做过输入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