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DIY 0--1999 数显毫欧表

楼主(2019-11-13):
自己手里有台式万用表,分辨率也能到毫欧,但是每次测试数值不稳定,同一个电阻时大时小,在网上找到一个电路图,感觉还比较简单,适合自己DIY的水平.原电路是用830万用表改造的,是常用的7106表头,1.2V-1.5V, 9V双电压供电。我手里只有7107表头,双电压供电感觉有点麻烦,就改成单4.2V锂电池供电。1.2V由4.2V锂电池经稳压块1117 获得1.2V,经反复测试完全没有问题。测量时供电电流150毫安左右。1欧姆精密电阻我没有,只是用万用表选了一个阻值比较接近1欧姆的电阻。4线测试夹就用普通的鳄鱼夹,把4根线分别焊到鳄鱼夹每一片里面,短接测试线归零非常稳定。外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就用废的拆机塑料板粘了一个。有机玻璃面板是一个标牌切了一块。全部配件都是手里现成的。
用途:用于测试电路板上元件短路点的位置。判断电源线质量的好坏,等等。
仪表后面5V充电口,3个黑点是泡棉仪表可以站着放。
短接测试线归零很稳定。
测试一个电源板的短路点。
短路元件拆下检测。
测试2个电阻,不是标定的电阻值,只是表示每次测这个电阻都是这个阻值。
测试一个不锈钢片,2头跟中间的阻值。
制作用的表头,其实上面很多元件用不上要拆除。
有机玻璃面板是这里扣的。
增加1.2Vl滤波电容。
增加1.2V稳压块1117
表头集成块7107.有人说7107没有7106稳定,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用着挺好。
电池,充电口。
插上电池试试,还是000.
定做的外衣套上。
最后上修改过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9-11-13 18:22):
注意:长时间短接测试线1.2V稳压块1117会发热所以要加散热片。调试时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数值会跳变,短接也会跳变,改用电池供电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9-11-22 23:01):
图纸错误:电池负极接26脚改为接21脚,26脚实测需要2.7V负电压.

补充内容 (2019-11-29 14:24):
14楼补带CD4069负电压的电路图。增加一个CD4069,2个10UF50V电容,2个IN4148二极管.

网友(2019-12-19):
最好要用高位毫欧表校准,在0.01-100欧的误差要有个谱

网友(2019-11-13):
这个办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祝贺制作成功!

网友A:
老师,你的这个屏是共阳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的这个屏是共阳极吗?

没有屏,就是一个4位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的这个屏是共阳极吗?

4位静态显示共阳数码管。不过这种数码管现在卖的少了,可以使用4个1位共阳数码管。

网友:
很好,也有7107

网友B:
  按楼主提供的原理图打PCB样板仿制一个,始终显示溢出值1,怎么调都不行,反复检查都和原理图一样,后断开26脚的接地线,给26脚供应负压后则正常了,仔细查看楼主的板子,楼主的板子上应该有负压电路的。

  请高手指点,7107使用单锂电供电是否可以省去负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提供的原理图打PCB样板仿制一个,始终显示溢出值1,怎么调都不行,反复检查都和原理图一样,后断 ...

原图用的是7106,的确是用双电压供电,双电压是2个不同的电池不共地,我为了制作方便改了单锂电池供电。1.2V由锂电经1117稳压得到,只能共地,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我这个是现成的7107电压表,我主要是改了30-36脚的电路,其他脚倒没去研究,我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提供的原理图打PCB样板仿制一个,始终显示溢出值1,怎么调都不行,反复检查都和原理图一样,后断 ...

重新拆开看了,地线是连接到21脚的。26脚到地有一个电容。26脚有-2.7V,看来复杂了,没有我那种表头不能做了。我把网上找的原图发上来吧。

网友: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提供的原理图打PCB样板仿制一个,始终显示溢出值1,怎么调都不行,反复检查都和原理图一样,后断 ...

老师您好,我也跟着做了一个,和您说的一样,也始终显示1,26脚断开,但这个负压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我也跟着做了一个,和您说的一样,也始终显示1,26脚断开,但这个负压怎么加呢?

我的表上负压是由CD4069来的,网上有这个图,需要增加几个元件。

楼主:
补带CD4069负电压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制作,感觉还是分立件的简单些。单节锂电供电时,负压电路工作电流是6mA左右,算得上很省电了。

补充内 ...

是的DIY就是要简单实用,这样大家都能动手制作,你的图更简单,成本更低,谢谢

网友:
精神可嘉, 但是有点粗糙啊

网友(2020-01-13):
手上有7107的表头,有空也做一个,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22楼的需要负压,没有负压会一直显示1.另1117是可以省去的,如果采用单锂电供电的话,使用1117有以下优越性:可以是使保持100MA左右不大范围变化,采用固定电阻后在锂电池电压3.0-4.2范围内,电流变化较大,按锂电池最低电压3.0V选择电阻时,在电池电压较高时电流会打很多,电池就不耐用,按锂电池高电压选择电阻时,当电池电压较低时,电流变小,影响测量精度。建议选用1117-1.2,效果很好的。

网友(2020-02-18):
关于7107芯片可以改用双电源,用两个4.2v锂电池供电,供电源变简单多了。

网友(2020-03-30):
这个要试试!!

网友:
这样的表头我也不少,其实很多温控仪里边都是用的这样的芯片,也做过这样的毫欧表,但是不稳定,一次侧来一个样,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求教

网友:
找了几个表头,准备试试

网友C:
这个7136和7106哪一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7136和7106哪一个好用?

都差不多吧,你反正有插座做好了随便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吧,你反正有插座做好了随便换。

就差1117和0.1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差1117和0.1Ω电阻了

是1欧姆电阻,0.1%是精度,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欧姆电阻,0.1%是精度,不要搞错了。

谢谢提醒!记下了

网友(2020-06-17):
很好,我也有7107,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