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东西怎么玩?

楼主(2019-11-13):
(图片)

网友:
不可能是高压元件,高压元件的电极距离都很远,防止爬电。

网友: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在香皂上插了几个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

好像是硒堆,不知怎么接线,万用表测各角都不通?

网友:
想办法开堂

网友:
还以为是电容呢。一个字都没有吗?那就只有开拆看看了、

网友B:
如果是高压硅堆那得用摇表测试好坏,一般万用表电压太低还达不到正向导通压

网友C:
如果是高压硅堆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地方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高压硅堆那得用摇表测试好坏,一般万用表电压太低还达不到正向导通压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高压硅堆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地方可用的。

好像有的 “飞跃R150-1” 里就有这类整流块儿

网友:
要是硒堆傻大粗苯不说而且性能极差那就基本没啥利用价值。

网友:
X光透视一下。

网友:
如果是电容,里面有致癌物,有毒

网友:
收藏,以外观欣赏怀旧为主

网友:
如果是电容数字表可测,如此体积指针表能反映充放电。
如果是硅堆用MF10表RX100K档可测。最可靠的办法是把某一端子单独接入市电的火线,用氖管试电笔碰触其余接头,试电笔的电极只有一个亮(整流),交流试电笔氖管电极中间亮。
如果是积层电池万用表电压档会有反映(放置多年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于老师!

果然是指针表可测,数字表就不行......

楼主:
所谓的“高压”估计也就在“千伏”上下,因为它们旁边的两个应该是滤波电容耐压3KV0.22uF

网友D:
我第一眼看见,还以为是C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眼看见,还以为是C4了

哈哈哈......

等到玩805什么的也许用得上,要是换大功率晶体管整流,也得不少银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眼看见,还以为是C4了

看到C4 , 第一個反應是電路板編號, 還在想這編號怎麼來的.
再看到逍遙客的回覆, 才知道...

网友:
高压二极管

网友E:
高压硅堆,上面有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硅堆,上面有符号

符号是我用指针表测完加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符号是我用指针表测完加上的

原来是后写的,不值线!白写.你不如写【缅甸老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后写的,不值线!白写.你不如写【缅甸老坑】?

为什么是缅甸,防潮封装?愿听故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缅甸,防潮封装?愿听故事.....

没事,开个玩笑.密封的环氧树脂象玉石.上面说的玉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