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我测试的网眼图为什么会这样,是示波器坏了还是测试不对呢?

楼主(2019-11-14):
求助帮忙看看我测试的网眼图为什么会这样,是示波器坏了还是测试不对呢?最近修理一台健伍DP-47 CD机,KSS-152A光头老化,更换KSS-210A,现在碟是可以正常读了,不过读市面上的黑胶盘光碟的时候有点吃力,用示波器测试网眼图是这样的图形,我看到别人测试的网眼图是静止一样很漂亮,是不是测试RF点,机子的板上有测试点,究竟是我操作不对呢还是示波器坏了?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感觉是时基和触发没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网眼图?
图像没稳下来,是扫描同步没调好。

你的意思是示波器没有调好是吗?请问兄弟有没有测试过,教一下我,示波器要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迹伺服与光强度和碟片品质有关,看射频信号怎么也得用新的正版光盘(新的烂脏光盘很多),之后是清洁光路 ...

普通的光碟不能看的吗?不是只要能播放的光碟就可以看了吗?现在机器可以播放音乐,但是读碟性能不是很好,想调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网眼图?
图像没稳下来,是扫描同步没调好。

DVD机的这个测量点,不知什么原因是无法测到单个波型.即便是厂商给的【修理指引手册】里面给的测量点标准图

也只是能到定格的〝鱼网眼〞这水平.    这是无线电业界关于测量方面最特殊的例子.这种〔无法出单个波形〕情况

连波形多多的电视机都不曾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DVD机的这个测量点,不知什么原因是无法测到单个波型.即便是厂商给的【修理指引手册】里面给的测量点标准 ...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没法测试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没法测试到吗?

不是,老师比较少接触DVD大板,我说明一下.

维修DVD,的确是要多到同行处观察交流看什么示波器好用,一般选什么电压/时间挡.

同一大牌子示波器,其早期产品竟然没法稳定显出网格图,要85年后产品才好用.

而亚州某厂出的示波器,最低级的20MHZ机显网格,稳定得象用笔画在纸上一样,用放大镜也看不到抖动

网友(2024-02-05):
学习了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D:
先确定示波器好坏,你测一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信号,可能要调节一下触发电平。

如果不能看到稳定的方波的话,示波器可能有问题。

如果能看到方波自检信号,那就测网眼信号(可能药调节一下触发电平),如果看不到,那就是信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示波器好坏,你测一下示波器自带的方波信号,可能要调节一下触发电平。

如果不能看到稳定的方波的 ...

从一楼图象看,应是触发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