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506收音机,差容双联?

楼主(2019-11-14):
差容双联的收音机,容量大的那联接输入还是接振荡?问各位大侠

网友A:
高本振的,容量小的是本振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本振的,容量小的是本振连

谢谢。我先试试,不行再换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不行再换回来

熊猫506及60l各系都是差连,不过专为短波而差,中波仍然有垫整电容,据前輩讲是仿荷兰人设计,短波同步跟踪较好。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体积大的是本振连,体积小的反而是信号连,请特别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熊猫506及60l各系都是差连,不过专为短波而差,中波仍然有垫整电容,据前輩讲是仿荷兰人设计,短波同步跟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506及60l各系都是差连,不过专为短波而差,中波仍然有垫整电容,据前輩讲是仿荷兰人设计,短波同步跟 ...

多谢提供可靠情报。当时我还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