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胜利中创LCR电桥

楼主(2019-11-14):
想买一款2千以下的台式LCR,请问有人知道胜利的VC4090或者中创吗,我看这个价位,只有他们才带偏置电压,价格非常便宜。他们的电桥靠谱吗,这些功能会不会只是噱头形同虚设。

求大神们指点,谢谢拉!

网友(2021-01-19):
2K以下预算还是首选同惠吧,TH2822或TH2811都算不错的选择,像我1K以下预算才会选择二线的中创之类,毕竟稳定性无BUG才是仪器之道。

网友(2019-11-14):
台式不知道,手持有1个

网友A:
国产电桥只推荐同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电桥只推荐同惠。

胜利的电桥,之前你有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胜利的电桥,之前你有用过吗

没用过,我是小白乱说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是小白乱说的哈哈哈

哈哈,还是谢谢你,等有经验的大神来指点

楼主:
看来胜利没人用........

网友:
0.2%精度的100K台式电桥,还不如买手持

台式要1M, 0.05%指标才有意义

楼主:
楼上说的是,我特意看了下,2千以下价位,别的品牌所有台机精度也都是这样,精度是挺尴尬

我担心的不是0.2%对我不够用,我是担心胜利会不会稳定性差,连0.2%精度都不靠谱?你用的胜利手持,和同惠安柏这些手持比怎么样?

我只测音频电路电容,是不是其实20K对于我已经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是,我特意看了下,2千以下价位,别的品牌所有台机精度也都是这样,精度是挺尴尬。

我担心的 ...

电桥标称的精度只是基本精度,实际上还会更差, 尤其有些量程有些频率下,是达不到的, 比如标称0.2%的表, 在100K下最好的档位可能只有0.5%

我手头没有同惠的表,没法对比,但我觉的精度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又不是搞精密电路

2000价位就算同惠也可以买个不错的手持表, 精度最高的是TH2822E吧,基本精度0.1%, 但频率是固定几个,无法连续可调,10K下一个就是100k,
中创连续可调的et433,又超过你预算

如果你想买胜利的,不如买中创,因为是后者代工,价格还会便宜点, 目前来看,同档次的电桥,中创价格最低

网友:
胜利的就是中创代工的,同款肯定中创便宜

楼主:
看中台式是因为同价格台式的功能会多点,测试电平最小有0.1v可选,不像手持只有0.6v,我想应该可以在路测量吧?

咸鱼上问过中创的价格,我首先问的就是中创,以为会便宜,结果无论手持还是台式,同款居然比胜利还贵,奇怪了,胜利这表有听说过假货吗?

网友:
借帖问下茂迪手持电桥有人在玩不

网友:
好不好用全在您自己。我就用的胜利表,整整20年了没毛病,连误差都没变化,楼主觉得这稳定性还有问题吗?

楼主:
是的,胜利的万用表我也觉得够用了,很多朋友都在用

胜利的电桥,其实不是他自己的。是中创代工的,用的中创自己的一种新方案,价格比同类型的别的品牌便宜了一半。我不懂,所以不知道他可靠性如何。

借38论坛的帖子,里面有说VC4080手持,我想买的台机,和这个方案肯定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中台式是因为同价格台式的功能会多点,测试电平最小有0.1v可选,不像手持只有0.6v,我想应该可以在路测量 ...

中创你问官方店,不会比胜利贵的

楼主:
我去问官方店,4402卖一千,对应胜利的型号是4090B,和咸鱼上的胜利经销商价格一摸一样

网友B:
前几天刚从闲鱼买了台几乎全新的中创430,价格才220元,很超值,初步使用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从闲鱼买了台几乎全新的中创430,价格才220元,很超值,初步使用还不错。

430还是430B?  不一样, 430B是10k电桥, 如果是430确实很便宜,正常全新价500-600

网友D:
我看这个价位,只有他们才带偏置电压,价格非常便宜。他们的电桥靠谱吗,这些功能会不会只是噱头形同虚设
++++++++++

偏置电压用于测试某些电压效应很大的陶瓷电容,不过这种测试基本属于制造商级的,对个人用户来说意义真的非常小

至于价格,我看了下 10kHZ 的 4090 算是比较便宜,但频率频点也就那样,同惠 2812D 价格也一千多而已,频点少几个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30还是430B?  不一样, 430B是10k电桥, 如果是430确实很便宜,正常全新价500-600

ET430,100KHZ的,买时就是看中了100K和手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个价位,只有他们才带偏置电压,价格非常便宜。他们的电桥靠谱吗,这些功能会不会只是噱头形同虚设
...

谢谢瓦叔指点,请问你图里,上面的两个图,不是MLCC电容是吗?我看加不加10V偏压真的变化很小,和图下面的测试差别好大。

另外我记得你以前的贴里好像特别有提醒过,这个直流偏置电压,应该和电容的实际工作电压一样大这样测试才有意义。请问这个直流偏置电压对MLCC以外的电容:像电解电容,聚酯电容(polyester film),加不加,对测出来的结果,影响很大吗?

胆机里的高压电解电容,还有那些耦合的聚酯,都是高压的,好几百伏,难道测量那些滤波电解电容要加500V?

这个偏置电压的加载,我肯定是哪里理解有误了吧,还劳烦瓦叔给说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瓦叔指点,请问你图里,上面的两个图,不是MLCC电容是吗?我看加不加10V偏压真的变化很小,和图下 ...

电容介质材料不同啊,那个加偏后容量几乎不变的,是 NP0 介质;变化很大很大那个,是 Y5V/Z5U 一类(钛酸钡)介质,这种介质受直流电场影响很大,所以需要在其工作电压下测试其电容量(此外,温度系数也非常大)。

普通铝电解电容也有一些电压效应,不过很小

至于薄膜电容则更加小

至于“难道测量那些滤波电解电容要加好几百伏”,如果认真测试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介质材料不同啊,那个加偏后容量几乎不变的,是 NP0 介质;变化很大很大那个,是 Y5V/Z5U 一类(钛酸 ...

非常的感谢瓦叔,每次在论坛里都不厌其烦耐心上图解答,现在我明白了,实际上10V偏置电压的带来的差异,对电解和聚酯电容远没有我想象的大,而且胜利4090最大只提供1.5V偏置而已,那对一般用户真的可以忽略掉了。

网友(2021-01-07):
芯片全部,全部打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中台式是因为同价格台式的功能会多点,测试电平最小有0.1v可选,不像手持只有0.6v,我想应该可以在路测量 ...

VC4080(中创431还是)网页(站)介绍资料都不准,精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实际边界极限条件使用下显现的问题,实际上这款廉价货也是有0.3/0.6V电平选择的,记得也带有电解模式选项的,小牌子有时候做仪表不够严谨,有变更并不体现在规格书上,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E(2021-03-31):
我刚买的ET430,每次长按开机键开机时屏幕都是先闪一下,然后才出现开机画面,关机和正常使用时时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的ET430,每次长按开机键开机时屏幕都是先闪一下,然后才出现开机画面,关机和正常使用时时正常

请问你的电桥固件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
但是不带偏置电压的电桥支持外部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电桥固件版本是多少啊?

出厂时间2021年3月,版本号V1.00.1936.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从闲鱼买了台几乎全新的中创430,价格才220元,很超值,初步使用还不错。

你好

我刚买的ET430,每次按开机键开机时屏幕都是先闪一下,然后才出现开机画面,关机和正常使用时正常,不知你的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0预算,推荐TH2822C/D/E。2822E测试频率100Hz/120Hz/1kHz/10kHz/100kHz,测试电平0.3V/0.6V/1V,基本 ...

TH28系列,显示屏是段码屏,显示主参数,副参数时无法显示频率值,需要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
我买的是胜利的4080,显示界面好看,另外用于测量音频电容,主要是做相对测量,不同型号的做下比较,测量值稳不稳定意义不大,因为没打算和几年前的电容测量结果做比较。

网友(2022-01-03):
关注,也想买中创的手持LCR数字电桥。看上了ET433

网友:
安柏不香吗? 标称0.05%的精度。这么破旧了,还是很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