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蓝色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的

楼主(2019-11-14):
大家好,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蓝色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的,1线是棕就是1,2线是金怎么算,是0吗,还是不算,3线是黑就是0,4线是红酒是倍率100,5线是绿就是D,这个算多少呢,一头雾水呢,先谢过了

网友:
我看到色环的就晕!

网友A:
5.1,多用在小功率充当保险丝。

网友B:
从绿色一侧开始读取的:

绿棕黑金棕= 51.0Ω ±1%
绿棕黑银棕= 5.10Ω ±1%

所以这个照片里是金色还是银色 LZ 自己看吧,照片色差很容易把这两个拍混了。
我更倾向于 1L 描述的,金色。

网友:
我查到的也是5.1欧

楼主:
谢谢,我拆下来量了下,是5.1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绿色一侧开始读取的:

绿棕黑金棕= 51.0Ω ±1%

感谢,感谢,我拆下来量了下,是5.1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绿环那段算。5.1欧的?左边棕色的是精度级别1%,银色是倍率。

感谢,感谢,我拆下来量了下,是5.1欧的

楼主:
感谢,感谢,我拆下来量了下,是5.1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多用在小功率充当保险丝。

感谢,感谢,我拆下来量了下,是5.1欧的

网友D:
实看看不懂就拆一个脚下来量一下,有时候金银色真看不清楚,十倍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看看不懂就拆一个脚下来量一下,有时候金银色真看不清楚,十倍差呢

谢谢,我最后是把电阻拆下来量的

网友E:
此为五环电阻。楼主查看色环的方向反了。通常,最后的两个环间距稍大些。
视绿色的为第一环,然后再依次往后看就对了。
绿 5 (有效数字)
棕 1 (有效数字)
黑 0 (有效数字)
银 ×0.01(倍率)
棕 ±1% (误差)
该电阻是:绿棕黑银棕= 5.10Ω,误差为 ±1%

网友:
五环电阻识别。

网友:
从哪头读数有规律可循吗?哪位大神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为五环电阻。楼主查看色环的方向反了。通常,最后的两个环间距稍大些。
视绿色的为第一环,然后再依次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