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的BTL电路

楼主(2019-11-14):
来源百度百科的图

对比TDA7050

赶紧哪里不对啊

网友:
必须对的。桥接形式不一样。

网友A:
买了5个2822,没一个做成功的,估计芯片是假的

网友B:
1.53元买了10个,包邮到家。个个好用,换到sony801收音机,btl功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3元买了10个,包邮到家。个个好用,换到sony801收音机,btl功放,没问题。

楼主捡了,1.53元10个,还包邮........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5个2822,没一个做成功的,估计芯片是假的

我的还算很好用啊!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有用隔离电解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5个2822,没一个做成功的,估计芯片是假的

2822应该没啥假货了吧,因为真货已经非常便宜了,做假货也没啥利润了。

现在流行LM4871这类小功放了。

网友:
电路图是对的,我就是这么用的,但要注意负载任何一端不能对地短路,否则灰飞烟灭。

网友:
我装时都会简化一下输出的消振电路  图中c2 c3 r2 r3  不用  直接用一个0.05-0.1uf的电容连接1脚3脚。
或者用一组消振电路一端不接地改接另一输出脚,也能达到不自激的效果

特别注意 2822的输入阻抗很高,加入调谐电路可以做直放收音机。因此必须用电位器和屏蔽线。否则必定自激无法使用

网友(2024-01-23):
TDA7050 1(+)、2(-)、3(-)、4(+)输入,7、6输出,8正电源、5地,对应TDA2822,7、8、5、
6、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