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汽车电脑板的吗?

楼主(2019-11-14):
别人给我个让我修,他说是锡柴鸡6375,不知道他说的这个鸡是J还是G,故障是仪表没通信,车能着。按型号搜索找不到相关资料,没资料连线都没法接,那么多插针,怎么才能找到相关资料?
不限于这个板子,怎样才能获得相关的东西?修这个不知道多少钱,好像行,反正修家电不能干。

网友:
这个最好有专业的测试仪?

网友:
没有相关图纸资料不好搞

网友A:
这板子不好修,主要没办法测试。一般厂家是不会透露电脑板独立图纸的,只会提供一些整车普通线路图

网友:
看下是什么发动机的,找对应的发动机使用维护说明,应该能找到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好修,主要没办法测试。一般厂家是不会透露电脑板独立图纸的,只会提供一些整车普通线路图

整车普通线路图中有些啥?有各个针脚的功能吗?这是最起码的需求了。

网友B:
汽车电脑版,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学科,需要配套完善的资料,测试台,以及厂家的通讯软件。
这个一个专门的行业,普通电子爱好者是没有办法搞的。

楼主:
U24和主芯片热风枪恐怕办理不了,板子可能是4层的。热风枪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3574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脑版,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学科,需要配套完善的资料,测试台,以及厂家的通讯软件。
这个一个专门的行 ...

看来不好办,是不是“有价值”的资料都是“保密”的?网上能找到的都是一般性、普及性的东西?人家的资料怎么获得的?起步很难。

网友:
     看什么好玩拆下来,其余扔了吧。除非是你是这个汽车厂专业维修人员。否则资料别指望。图纸给你也不行,还要有测试软件才能测试。

网友:
下面用恒温焊台,上面配风枪。芯片好换。只能装机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想搞,连测试台都买好了,汽油柴油各一台,但是资料不好弄,放弃了

想要搞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和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不好办,是不是“有价值”的资料都是“保密”的?网上能找到的都是一般性、普及性的东西?人家的资料 ...

有价值的资料是花高价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价值的资料是花高价买来的。

到哪里买?费用?做个了解,还有别的方面的东西,也是这种情况,专业的东西找不到,一般性普及的能找到,核心关键的不行。

网友:
修汽车电脑板是大趋势,家电没啥好修的,家电坏了,都是扔,汽车估计没人会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电路图,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有多少?只有这个的还是其他机器的也有?还有啥资料?只有电路图不够用。怎么联系获取?

网友:
有图纸有时也不管用,硬件没问题,软件出错了照样搞不定。这种情况见多了,还得看运气。

网友E:
首先找到 电脑板上的通讯K线 CAN线,或者OBD接口端   往回找  找到相关芯片  直接更换通讯接口芯片  就能解决问题。    这类 故障都是接口芯片烧坏或者外围保险电阻烧断,  检查一下就能发现,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高档点的单片机就好了,    还有一个  仪表的通信接口是不是也存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找到 电脑板上的通讯K线 CAN线,或者OBD接口端   往回找  找到相关芯片  直接更换通讯接口芯片  就能解 ...

连怎么接线都不知道,供电都没法供,查芯片型号能找到通讯接口芯片,但是换了之后没法试,只能找人家上车上试。要是不行影响不好吧,说你修的不行。要是好了好,但是下一个呢?怎么修?依旧没法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怎么接线都不知道,供电都没法供,查芯片型号能找到通讯接口芯片,但是换了之后没法试,只能找人家上车 ...

   那就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加我微信13787683005,然后我把百度云盘共享给你。

资料在哪里?或者微信弄错了,加了别人? 站内短信也可以

楼主:
忽然想到通讯接口芯片应该有多个吧?查芯片型号把通讯接口芯片通杀不是个好主意 ,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能用的招。

网友:
我还真认识一个朋友在修车载电脑,需要私聊把他联系方式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