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6.3V的这个电位器看不懂,请指教!

楼主(2019-11-15):
(图片)

网友:
减少交流噪声的。
功率不大,这个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平衡,调节灯丝供电回路,两线对地均压,降低干扰噪音。

网友:
一边接一个电阻可以了,等于灯丝接地作用,,如果没有交流声可不接,

楼主:
那个10H 120ma的扼流电感是不是像变压器那么大,还没准备这个,想直接接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10H 120ma的扼流电感是不是像变压器那么大,还没准备这个,想直接接通呢

单端电路也可以用功率电阻代替,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电路也可以用功率电阻代替,降低成本

大概用多大电阻?功率呢

网友:
若楼主担心的话,可以选用 1K 欧姆来替代啊!

网友:
L601录音机灯丝就是这样接的,调整中心头接地点可以使交流噪声降到最低。2~3W线绕电位器即可。

网友:
二只33~51左右的2w以上的电阻都可以代替图中的电位器功能,且效果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用多大电阻?功率呢

电阻=v/I=10/0.1=100欧
最小功率=I平方*R=0.1*0.1*100=1W。取3--5倍。也就是3W到5W100欧电阻就行。

网友B:
为电子管灯丝建立中性面以抑制交流声。最好的是电子管灯丝带中心头,其次就是用灯丝绕组带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在者就是用电位器包括可变电阻,最后是用两只串联固定电阻。
电路中的线绕电位器不好买,可以用两只100欧2W的固定电阻串联中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v/I=10/0.1=100欧
最小功率=I平方*R=0.1*0.1*100=1W。取3--5倍。也就是3W到5W100欧电阻就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电子管灯丝建立中性面以抑制交流声。最好的是电子管灯丝带中心头,其次就是用灯丝绕组带有中心抽头的变压 ...

好的,谢谢认真的解答!!!线绕电位器有卖的,就是贵呀

网友:
改直流电给灯丝供电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