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师傅教一下怎么改电路板电压

楼主(2019-11-15):
这个是42v2a充电器能改到63v或者21v吗

楼主:
这些都能能改吗,改的话大概需要加多少电阻

网友A:
不好改  要不就在买个DCDC 模块!   要不就修改线圈圈数!  但不能更改取样线圈电压!  可以重新绕制,也可以中间抽头!   磁芯尽量不要拆!  有的有磁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  要不就在买个DCDC 模块!   要不就修改线圈圈数!  但不能更改取样线圈电压!  可以重新绕制,也可 ...

没有办法加几个贴片电阻能完事的吗

网友:
要不就改取样电压! 这个修改电压与原来的差不太多问题不大!  修改输出与原来的电压范围过大大!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和寿命!也就是你说的 改几个电阻!  但是电路不是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
修改范围过大 ,必须修改输出线圈  匝数
如果改到21V需要修改,,刺次级主输出匝数为原来的一半
反馈线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提高电压的话同样需要添加次级线圈  反馈线圈同样需要修改匝数
因为有取样反馈的问题  实际的反馈电压  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我这几天就在改电动车充电器 输出  改成正负双电压输出
又要改输出线圈还要改反馈线圈 还要改取样

网友:
绝对可以改的,21v是原机电压的一半,可以试着将取样电阻改成原来电阻值的一半。通电后,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1-10-23):
小范围可以通过改变431的取样电阻来实现,大范围的不但要改这个,还要增减次级线圈的匝数,但通常要拆变压器磁芯,但要保证改后的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和改前一样;

网友(2024-02-23):
后面加升降压模块就好,又不贵,又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