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创维液晶电视屏线坏了的可救维修方法

楼主(2019-11-15):
昨天上午闲暇到废品收购站闲逛看到了这个创维55E610G电视,仔细查看没有发现破屏,插电有反应,于是和废品站老板商量修好给他100元留下,修不好给他再送回去。。。。。。搞好以后拉回来插电查看图像是这个样子,根本不能观看。。。。。。经过昨天晚上一夜的奋斗已经修的可以观看,起码原来不能观看现在可以观看了。。。。。。先上二个的对比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别着急,慢慢来,只要屏不坏,有时间会修好的

对的,昨天又折腾了一晚上,8点到凌晨4点。。。。。。不过大有成效在TAB背面又背了一块TAB飞了个蜘蛛网,搞成一个没有黑带的图。。。。。。不过这个发帖地方不对没有一点留恋,技术贴不技术贴无所谓一分没有又费事费力不讨好,还是不上贴好。。。。。。还可以把觉补回来。。。。。。

楼主:
这个创维55寸电视有6个驱动TAN芯片。。。。。。

楼主:
开始拆电视,背后的螺丝该拆的都拆就不上图了,只要是力气活好拆卸。。。。。。只上拆开以后的图

楼主:
拆开以后发现液晶屏上的驱动芯片TAB的背面部分已腐坏了。。。。。。

楼主:
我这个技术贴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如果不对请版主移位。。。。。。

网友:
液晶电视不敢这样修  不过家电维修论坛 经常讨论 撕扯下面的排线有几率恢复好 没玩过 不敢瞎评论
不过《液晶电视维修指南》 介绍过 一般是排线和逻辑板接触不良

网友B:
我最多修修逻辑板上的东西,过了逻辑板,要是涉及fpc和面板,不敢动不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多修修逻辑板上的东西,过了逻辑板,要是涉及fpc和面板,不敢动不敢动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发了这些技术质量没有一分。。。。。。

网友:
高手,继续吃瓜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么多分干什么?要是论坛允许我让给你5W

我要不是这样说您能给我加分。。。您不给我加分我能把秘密告诉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么多分干什么?要是论坛允许我让给你5W

我得悄悄告诉你修理液晶屏的秘密。。。。。。

楼主:
继续上图吧!

楼主:
上一些拆的液晶电路板的图吧。。。

楼主:
这是清洗干净的TAB背面的线路板,电容22uF\4.7K\1.5K等都已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经常看您的帖子,也喜欢您有营养内容的帖子,修汽车发电机,修逆变焊机,是您的粉丝,就是忘记了 ...

感谢了。。。太感谢您了。。。。。。

楼主:
估计是进了饭

汤类吧。。。。。。

楼主:
清理以后翻过来查看TAB。。。。。。哎彻底玩完了!      果不其然把电路板插上图像依旧是那样看不了。。。。。。 上图

楼主:
插电以后这个TAB驱动芯片发热非常厉害把手还汤了一下,如果碰到这样的液晶屏大家拆开以后插电注意不要直接用手测试,切记,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好奇了,就水有可能挂着顶上漏水,这汤类是怎么上去的?

这个电视废品站拿过来的,上家的电器维修人员只是拆开看了一下,估计看到这个腐蚀样子人家就不动手了。。。。。。

楼主:
看到这个TAB烫手。。。。。。说明这个TAN驱动芯片已挂掉里面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把它的电源给去掉是不是就不烫了就不短路了。抱着这个思路上电查看这个TAB液晶驱动芯片的供电是8V左右。。。。。。

楼主:
这个TAB液晶驱动是二个部分。。。。。。

楼主:
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开始动手处理,就是在放大镜下切断它的供电,使它断电。。。。。。先处理左面看看。。。。。。

楼主:
切断以后安装电路板测试,上电这个TAB液晶驱动芯片还是烫手。。。。。。不行右面也必须切断。。。。。。

楼主:
这回全部给这个TAB的液晶驱动芯片阉割了。。。。。。
上电用手摸不发烫了但是有温度,说明它还是工作的,它只是改成通过1.5K电阻供电了1.7V,这个忘了拍照了,大家凑合看吧,只要原理知道就行。。。。。。

楼主:
安装电路板重新开机已经没有那道看不到人的障碍物了

楼主:
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发黑一些,因为没有8V的供电了,电压只有1.7V不会发亮的,凑合可以看了,总比挡住强多了。。。。。。

楼主:
至此全部修完。这个不是完美的有一点遗憾。。。。。。昨天晚上从8点开始到凌晨3点半完工,折腾了一晚上喝了一杯咖啡,三杯浓茶。。。。。。白天还要给人家干活。。。。。。最后上二个累了一晚上的成果图吧!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别着急,慢慢来,只要屏不坏,有时间会修好的

网友D:
楼主,这个能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能出来吗?

你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是一段时间没用了,开出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能出来吗?

我的这个海尔LK37K1也是从废品站买的花了40元买的,当时插电是二面边都有多道线,我重新在液晶屏上用锡纸趁在上面用200W的电烙铁加到一定温度放在锡纸上来回拉了几下,就好了

网友:
再请教下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D:
屏幕像起皮一样,屏幕看起来暗了好多。型号是优派VP2130B,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
我的这个海尔LK37K1也是从废品站买的花了40元买的,当时插电是二面边都有多道线,我重新在液晶屏上用锡纸趁在上面用200W的电烙铁加到一定温度放在锡纸上来回拉了几下,就好了

谢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像起皮一样,屏幕看起来暗了好多。型号是优派VP2130B,扔了有点可惜

换偏光膜就可以.某宝  偏光膜有视频介绍

网友E:
是能对付看了,要是开店这就白忙了。用户刁专的很有一点毛病就挑三减四的不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能对付看了,要是开店这就白忙了。用户刁专的很有一点毛病就挑三减四的不给钱!

咱不开哪个家电修理铺。。。。。。咱开的汽车电器修理部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