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TCK700S卡座

楼主(2019-11-15):
一台索尼TCK700S卡座,原机皮带坏更换后出现不能正常操作。主轴电机转不停。那位知道机芯状态开关定位位置。谢谢!

网友:
别玩了,卡座的主轴电机本来就是只要通电就一直转动的,和周围的玩友多交流一下吧

网友A:
卡座接通电源后主轴电机转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座接通电源后主轴电机转是正常的

谢谢你的告知,现在问题是面板按钮操作不起作用,不能开门,我想是否状态开关不在位,或则开关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B:
卡座主轴电机只有在按下播放或倒带等功能键时才会转动,什么可能是接通电源就转呢,这个应该好查,硬件该拆的拆

楼主:
那该是状态开关位置不对引起。求教如何对准原始状态的开关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告知,现在问题是面板按钮操作不起作用,不能开门,我想是否状态开关不在位,或则开关氧化接触不 ...

93年出品的3头卡座,虽然不是ES系列,但也是不错的机机~~~看看坛友是否有这电路图,这样检修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年出品的3头卡座,虽然不是ES系列,但也是不错的机机~~~看看坛友是否有这电路图,这样检修方便点。

是的机器不错,现在还不能确认是机械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座主轴电机只有在按下播放或倒带等功能键时才会转动,什么可能是接通电源就转呢,这个应该好查,硬件该 ...

多了解一下专业卡座,就知道主轴电机是不是开机就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了解一下专业卡座,就知道主轴电机是不是开机就转了

呵呵,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D:
状态开关一般都有定位孔的,仔细找找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状态开关一般都有定位孔的,仔细找找定位孔。

谢谢你,估计不是对位问题,之前换皮带可以正常使用过的。

网友:
好像跟这个类似,参考这个试试.SONY TC-H5600

网友(2019-12-29):
我估计跟你拆机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些触点开关,或者线路的问题,要有图纸就好,没有图纸就的百度找找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拆机图

网友:
卡座磁带交流群

QQ:971795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