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求助各位大侠,安桥a-815rx的电路图

楼主(2019-11-15):
修好先锋功放后,又从闲鱼上看到一款安桥815RX的功放,到手后发现锈的太厉害了,里面好多电阻都锈的看不清楚阻值了,双声道有的连对应的电阻都锈了,直接没法动手啊,先拆开,大卸八块,水洗后看看把能换的先换上,上家应该是坏了以后没修好扔外头雨泡了,三极管也缺少好几个,这个真要慢慢来了,先求电路图吧

网友A:
没找到815  8270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815  8270参考

楼主:
是不是锈的很厉害啊,总算是学会上图了,感谢justmexx朋友,这俩机子长的模样确实一模一样的,今天刷了它,看看刷了后什么情况

网友:
这包浆真够厚实的 赶紧给它洗洗澡 等你后续

楼主:
清洗后更换了部分零件,还好就是三极管只坏了一个1815,其它的都没事,就是不知道咋回事,二极管坏的格外多,连断的加裂开的换了将近20个,电阻绝大部分能测出正确阻值,只有少数裂开的,为保险起见电阻两端有一端生锈生的很严重的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洗的挺干净!洗洁精洗衣粉?

热水加洗洁精啊,零件下面的洗的还是不行,尤其是一窝线的地方,根本伸不进去刷子,晒了两天又从上面刷了点机油,延缓一下继续生锈的时间,毕竟这是水泡机,谁知道还会出什么情况,电容还没有更换,感觉瓷片的应该没事,电解的看着也没有漏液的,外部生锈变形的,先这样吧,唱放的拉索开关锈住了,一转开关,开关头上的拉索断了,看看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不行不用也没事,关键是音源切换开关有几个不行的,拆开需要费的事太大,也要想个办法,时间又少,慢慢修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热水加洗洁精啊,零件下面的洗的还是不行,尤其是一窝线的地方,根本伸不进去刷子,晒了两天又从上面刷了 ...

整机工作中,唱头放大那里需要修理开关

整机工作中,唱头放大那里需要修理开关

电位器开关和发光二极管都完好

电位器开关和发光二极管都完好

看看上面的锈

看看上面的锈

这里的小铁板也没处理,锈的不轻

这里的小铁板也没处理,锈的不轻

楼主:
这几天基本修理完毕了,电位器、波段开关、选择开关正常,变压器换成健伍的了,不用纠结100v的电压了,不过健伍牛的小电压合适的只有15v,太高加了7812的稳压电路,7812直接安装在散热片上没有安装的大管管位上,不用加云母片。前面的灯也加了220欧的电阻来降压。换了板子上受损的电阻,这个主要是锈烂的,二极管,这个主要是摔烂的,电容基本没动,三极管换了推动三极管,原来的烧了一对,干脆直接双声道直接更换,后级管原来就坏了俩,又赶紧邮购了俩,加上.47的功率电阻,架子拆开做了除锈刷漆处理,里面是可以凑付看了。原来锈的厉害,后面俩图里俩铁片没有处理,可以看看锈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唱头前级选择开关断了,还有就是前面板锈蚀的厉害,铝上的黑漆掉了不少,再慢慢处理吧,也可能不处理了。。。

楼主:
心里不爽的是里面没看到孪生场管,孪生三极管也没有,输入是用的k170,看焊点应该是原装没动过的,这个看型号和造的时间吗?

网友C:
电解电容都应该拆下来,电容的下面锈的也应该很列还,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都应该拆下来,电容的下面锈的也应该很列还,我遇到过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有锈的早就应该有了,从上面或者板子上能看出来,等等再看看吧,开机一天工作还是正常的,现在就换了将近100个零件了,有点累了,先不安装外壳,听几天看看

网友(2019-12-15):
太老了,看着年代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