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电动车 充电器 图纸和资料

楼主(2019-11-15):
最近在 搞 TDA7265功放
因为机壳空间问题    放不下环牛
只能用开关电源
用 电动车 充电器改造了一下还可以
但是有些细节还没有处理好
手头没有图纸和资料
在这里  求助各位 谁有资料和图纸
给提供些
发几张手里有的  充电器的板子图片 在这里 多谢了

QQ784828837

网友A:
这个看芯片和开关管,网上一大堆,你这看不见型号,没法提供

网友A:
正负电压,你用这个打算什么改?

网友:
我的帖子里有18个类似的充电器电源图。你需要耐心慢慢找自己需要的,有些图和你的很类似。
本来有20张图,因这两天事多,暂时没发上来。

网友B:
在我的帖子里找资料,最好从后面向前面倒着看。
因为后面的资料是更新过的。

网友C:
无法做到讨厌的电流声消除,只能保证电源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做到讨厌的电流声消除,只能保证电源供给

没有电流声  前段需要加 共模电感  和电容的
另外400V滤波也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电压,你用这个打算什么改?

这个比较麻烦
目前用小的充电器改了一个
还需要对细节进行确认一下

因为没有具体图纸弄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芯片和开关管,网上一大堆,你这看不见型号,没法提供

主要是,,初级很多原件都爆掉了
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帖子里找资料,最好从后面向前面倒着看。
因为后面的资料是更新过的。

谢谢  我找找看

网友C:
前端加的,上图,降压,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加的,上图,降压,滤波

还没有完全  改好

稳压部分需要修改的

弄好了  上图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热端一般是3842(8脚)芯片,电路大同小异。
冷端变化稍多。从你发的图看,大多数是358(8脚)+单片机(8脚)。有一个是324(14脚)+单片机(8脚)。我今晚把20张图集中发出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