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插错电源损坏了 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9-11-16):
原来这个胆机应该用12V电源   我不在家时被家人插了19V的笔记本电源就坏了
现在拿可调电源试验 12V时电流只有1A 正常应该3A多

电子管的灯丝亮
按开关 液晶屏背光会亮但是没有显示 白屏
音箱会有电流声
拆开看过里面 没有明显烧坏

网友A:
又来了。。。。。你在矿坛也有一段时间了,,,知识愣是没长进啊。。。别人都吃懂电子管的工作原理以及各种应用了,都自己动手组装胆机了,您还在指驴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了。。。。。你在矿坛也有一段时间了,,,知识愣是没长进啊。。。别人都吃懂电子管的工作原理以及各种 ...

因为我玩过的都是假胆机 电子管也只有一些整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电路没有问题 用ATX电源测试过了
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是假胆机的 我玩的所有胆机内部都类似这样
...

楼主确实是个奇葩,居然玩过的所有胆机(不知具体数量)都是假胆机,这样的奇遇堪称世界第一,估计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难怪坚持认为只要是用12V电压的就是胆机,谁说别的都不听。
拿无知当有趣,其实没什么意思。毕竟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娱乐论坛,有空是不是可以读一点关于电子管(就是你说的胆)基本知识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胆机自带升压的吗?楼主上个内部图给大家开开眼。

没有升压  12V进 变5V给电子管灯丝 还有别的电压给其他部分 功放部分是好的
整个拆开就是就是一块大电路板
另外我发现一个一个奇怪的问题 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对地导通值(之前修其他东西就这么干)发现电子管除灯丝外其他脚对地断路 无穷大
然后量每个降压输出端的电感上的电压
3.3V 5V 正常
但是主控供电的另一路的3.3V没有电压
然后发现降压芯片坏了 这路3.3V没有短路
外接一个3.3V上去 液晶屏显示了 主控好的可以继续修复了
USB接口的5V降压芯片也没输出了
下一步就是寻找降压芯片

网友:
    楼主曾认为:12v--24v能点亮的灯条是霓虹灯、有一个电子管6v-12v供电的放大器就是胆机、对变压器的认识极少、对垃圾堆捡破烂很热衷、特别是18650........大家的讲解根本听不进去,固执己见,
    我感觉好像是被JS给洗脑了,或是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
发错位置的帖子。与电子管无关,艺高人胆大。

网友C:
你那个东西恐怕是个俗称的骡子秋,坏了就坏了吧。

网友B:
这胆机自带升压的吗?楼主上个内部图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胆机自带升压的吗?楼主上个内部图给大家开开眼。

点灯丝那种假胆机。

网友D:
是胆缓冲?还是您说的假胆机,装饰用的?
拍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胆缓冲?还是您说的假胆机,装饰用的?
拍个图看看

电子管除了灯丝以外都是断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是假胆机。弄个电源里面输出有+12V;5V;3.3V电压,其输出电流是足够大的(二手20元一下包邮有多是),先接上试试,排除负载电路故障再修理电源供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假胆机。弄个电源里面输出有+12V;5V;3.3V电压,先接上试试,排除负载电路故障再修理电源供给电路。

负载电路没有问题 用ATX电源测试过了
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是假胆机的 我玩的所有胆机内部都类似这样
还好主控和液晶屏都是好的 12V的功放部分直接上过19V居然没事 还能正常响
只要找到降压芯片处理好降压电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东西恐怕是个俗称的骡子秋,坏了就坏了吧。

已经基本找到原因了 就是降压芯片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电路没有问题 用ATX电源测试过了
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是假胆机的 我玩的所有胆机内部都类似这样
...

原来的三端稳压可能击穿后断路,弄个3.3V三端稳压(片;管;块)接入或另接出个3.3。

网友F:
这个胆机还带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三端稳压可能击穿后断路,弄个3.3V三端稳压(片;管;块)接入或另接出个3.3。

原来是开关降压电路 找不到芯片 就只能从别处再接一个3.3V 现在能用 等以后找到一样型号的降压芯片再恢复原来电路
幸好原来是开关降压 要是3端稳压的话 负载电路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学无术,无知到极点。
上面插个灯泡就是胆机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楼主只要穿上女装就是真的女人了?

那就只能说这是假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胆机还带液晶屏?

我自己装的胆机还带数码管,带单片机,以及数字电位器(由单片机,数字音量芯片,编码器,组成)电源变压器温度检测及风扇控制的6P3P单端,6N1 SRPP推的。胆机带液晶也有些可能是真胆机,(当然是价格高的,品牌的,可能有这些功能)或者是自己DIY的。但是整机12V供电的胆机带液晶屏这就不怎么靠谱了。仅个人推测。。不做任何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玩过的都是假胆机 电子管也只有一些整流管

那你需要更加学习电子管知识(虽然电子管已过时,但知识永远不会过时),早日自己DIY一台胆机出来,来证明你不止玩过真假胆机,还自己做过胆机,到是时,你才有资本,说在矿坛我也是一个做过胆机的,玩过电子管的人。

网友:
管子是什么型号的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玩过的都是假胆机 电子管也只有一些整流管

先买个电子管收音机增长下胆机原理

网友H:
这个内容雷到我了!!!! 电子管供电居然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内容雷到我了!!!! 电子管供电居然有12V……

。。。。。。。。 嗯,,电子管供电,居然有12V。。 这个回答太妙了

网友:
你应说清楚情况才好,大伙才好帮解决。

网友:
装饰用的电子管,只接灯丝点亮,其它脚不接,

网友:
管子拔了还继续响的胆机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看看电子管的其他脚有没有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内容雷到我了!!!! 电子管供电居然有12V……

回烟版;我的6N2推6N6的小单端真的是用12V的开关电源共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