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优联无线机械键盘DIY,电池内置,功能升级

楼主(2019-11-16):
我之前DIY的优联键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1949&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3427&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88243&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6460

【前言】
自从入了机械键盘,薄膜键盘再也回不去了,自从用了罗技优联无线键盘,其他无线键盘都是渣渣,为了把机械键盘和和无线键盘整合,走上了改装的道路,最开始是买打板的PCB,不过还是有很多功能缺失,比如LED背光,淘宝咸鱼成品的一般不带背光,带的可能价格七八百,而且电量不多,LED功耗也高。再后来只能完全手工打造,虽然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不过也享受了折腾的乐趣。
之前手工改的几个键盘都是达尔优的,但是有的朋友不喜欢手托,我也尝试换一个键盘来改造,这次采用凯酷K9机械键盘来改造,方方正正的工模键盘,质量好,也比较美观,其优点如下:
★        罗技优联的好处:目前的无线键盘,无线效果做得最好的就是罗技了,延迟低,唤醒快,超省电。尤其是罗技的优联技术,一个接收器可以同时配对6个设备,鼠标键盘可以共用接收器,超级省电,一对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平时使用感觉不出延迟,就好像使用有线键盘一样的,唤醒的时候也感觉不出延迟。
★        大电量低功耗:3000mah大电池,优化后低功耗背光,开背光亮度不错的情况下仅18ma电流,开背光可以使用连续170小时以上,每天5小时背光,一个月充电一次。如果不开背光,充电一次预计连续使用5年。如果把亮度降低一些,背光续航时间甚至可以到300小时,不过现在的亮度比较合适。
★        插拔轴体:采用插拔轴体,兼容市面上多种品牌的各种轴体,想换什么换什么轴,几年后手感不好了直接插拔换轴,不用打开键盘焊接。这次采用的是RK机械键盘的一款定制轴体,手感比凯华轴好,非常类似樱桃青轴,全新轴体手感超级爽。
★        手靠近键盘右上角感应区开关背光,十分炫酷。话说抚一抚开关灯光,摇一摇4级电量显示,翻一翻开关键盘(平时完全不用关闭键盘,功耗超低)。
●轴全新,led全新,电池全新,键帽买了全新键帽还未装上,花几十小时diy而成。

【改装开始】

1)        首先拆键盘,清洗键盘,清洗主板,清洗键帽,吹干,拆下所有的LED和轴,虽然说起来简单,工作艰辛就不描述了。然后研究LED背光线路,凯酷的改装比达尔优稍微麻烦些,经过研究也终于搞定。键盘上主控芯片拆除、16脚的10多个寄存器芯片也拆除,所有的4148二极管拆除,轴体另外一脚对应的铜箔全部划断,注意两面都要划断。R117电阻换为47K,建议选择40-70K。

2)        电量显示可以利用键盘右上角的4个LED,刚好做电量显示,加上键盘本身供电,所以至少需要6根连线,连线不牢靠,于是做成插拔形式,做这个也非常耗时间。

3)        供电系统:电池采用BL-5C,每块标称1020mah,放电测试容量达标,键盘能放下3块电池,为了充电和电量显示,我买了50个充电宝电路板,分为多个型号,找了一个超薄的电路板很合适,安装了水银开关控制键盘开关(配对用或长期不用时使用),安装了震动开关控制电量显示开关,但灵敏度太高了,最后还是换为水银开关,控制好角度后,左右或上下摇动键盘或大角度倾斜键帽可以开启电量显示。话说3M双面胶真好用,非常牢靠还能绝缘。

4)        背光灯:一般的机械键盘如果是插拔轴,都是采用贴片LED,由于和键帽距离远,所以亮度要求比较高,功耗也很高,对于无线键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之前DIY达尔优的时候,采用的办法是安装空心铆钉,不过空心铆钉安装的时候比较麻烦,插灯珠的时候也稍微有点麻烦,偶尔会出现松动的情况。这次把LED直接焊接在PCB上,虽然在轴体下面,但比贴片LED好多了,和在轴体上面悬殊不大。

5)        焊接好所有LED,注意Capslk大写灯两边的铜箔需要划断,重新从优联主控下面接出来,作为大小写指示;焊接好所有的轴体,3M双面胶两层粘贴好主控,然后飞线吧,我用的漆包线不是网上买的,那个太细了,而是自己找的工频变压器拆的线,粗线不容易断。反正在里面,看不到的哈!!

6)        安装好,还未装上全新键帽,装上新键帽就和新键盘没有多少区别了。实际灯光效果比照片好,开关灯光方法:触摸或靠近右上角的LOGO就能开关背光灯。左右或上下摇一摇就能打开电量显示,长期不用或需要配对新的优联接收器,翻转键盘即可。手感超级棒!!

7)        充电口为MricoUSB,键盘自带开口,不用自己开孔开得很难看。

8)        和DIY的达尔优键盘做对比,我喜欢绿色背光,下次改个冰蓝色背光的。

网友:
不敢认真看,这是把原来板上的路线全部废弃,重新布(拉)的线?还是单单为LED供电?

网友A:
不过这耐心是真不错,效果也很好看,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参赛稿件,请您认真阅读大赛公告5. 补充参赛稿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耐心是真不错,效果也很好看,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

led线路基本保留,需要小改动,主控全部换掉,手感相当好,用了这键盘再也不想用薄膜键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线路基本保留,需要小改动,主控全部换掉,手感相当好,用了这键盘再也不想用薄膜键盘了。

薄膜是挺恶心的,还爱坏,可我没钱买好的呀

网友B:
再次提醒楼主,请阅读大赛公告5. 按要求补充参赛稿件,尽快通过审核,以免影响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提醒楼主,请阅读大赛公告5. 按要求补充参赛稿件,尽快通过审核,以免影响参赛。

好的  谢谢  键盘邮寄给朋友在路上    到了马上让朋友帮忙拍照

网友:
静电容键盘路过,用完再也回不到机械键盘了

网友:
菜鸟路过,只能看看,不敢动手了

网友:
如果多来点创新的东西其实更好

楼主:
补充图片

补充图片

补充参赛图片

网友C: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外置模块,插上就变成无线键盘、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设计一个外置模块,插上就变成无线键盘、鼠标?

淘宝有成品,但功耗,延迟,一个都不理想

网友:
这个飞线飞得相当有感觉

网友(2021-01-06):
牛人也,佩服佩服

网友:
自己打板,做pcb会更棒,想法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