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为什么电子管一定要抽成真空?而且是高度真空?

楼主(2019-11-16):
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以下答案:

电子管又叫真空管。顾名思义,电子管内部是抽掉了空气的。为什么电子管要抽成真空呢?因为最简单的电子管有两个电极——阳极和阴极,当加上电压,灯丝炽热后,阴极内部电子得到了较大的能量,就能克服金属表面的阻碍而跳出来。这时候,如果电子管的阳极上有正电压,这些跳出来的电子就向阳极奔去。假若这时候电子管里还残留着空气,那么跳出来的电子就会同空气里的气体分子相碰撞,把气体分子中的电子撞出来,使气体分子变成带正电的离子。当这些离子移向阴极时,以一定的速度去撞击阴极,这样一来,电子管阴极的表面很快就被撞坏了。所以真空度是与电子管的寿命有密切关系的。

但是看这个解释,还是令人困惑的!从解释中来看,即使不是真空,在空气中,灯丝还是有发射电子的能力的!其次,它说这样会导致离子撞向阴极,会很快把阴极撞坏!这点我非常不解,阴极不是一块金属板吗?一块金属板怎么让离子撞坏?撞到四分五裂吗?还是生锈??
恳请各位前辈老师们为我解释一下!!

网友A:
灯丝高温,在空气中与氧气接触,会很快氧化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丝高温,在空气中与氧气接触,会很快氧化损坏的。

老式灯泡为什么要真空?没有真空,一通电就烧断钨丝

网友C:
又是一个阴阳不分的。阳极,又称屏极,板极,是金属板。阴极一般是碱土金属的氧化物。

网友D:
    什么发射电子,电子撞击空气分子,在空气中这些都还没有发生。

网友E:
跟白炽灯泡一个道理吧。那灯丝工作中见不得氧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不严谨 我用二极充气管的特性来说明为什么没有充气电压或者功率放大三极管。但是以愚见,三极充气 ...

离子管中充气闸流管有三极管与四极管,辉光的稳压管也有多极的。

网友G:
加热阴极和抽成真空都是为了阴极发射电子到达阳极创造条件,不抽成真空,电压低电子逃逸不出来,阴极无法形成电子云,更无法用栅极场控,电压高了就击穿过弧了。

至于说离子打坏阳极是在真空度不够的管子里有发生,空气分子电离形成的离子质量较电子大,离子流对阳极造成破坏,离子切割技术就是以气流加速离子电弧工作的,当然电子管通过电流太大电子流也能也会烧坏阳极,阴极也会老化烧坏。

网友H:
        我也不懂电子管,我想很多情况都是估计的,其实没等那些情况发生灯丝已经烧断了,就像爱迪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白炽灯中只有灯丝,不抽真空很快就烧毁了。

网友I:
8楼说的比较详细清楚了。补充:电子管又称真空管,代表玻璃瓶内部抽真空,以利于游离电子的流动,也可有效降低灯丝的氧化损耗。

网友J:
如今没老师了,百年前问他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懂电子管,瞎说几句。
不抽成真空,灯丝会迅速氧化烧短,而且电子会与空气分子碰撞影响效果。

谢谢,原来是这个原因,确实直接说不抽真空灯丝容易氧化马上烧断好理解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高温,在空气中与氧气接触,会很快氧化损坏的。

谢谢!确实是这样子!这个小实验我之前做过,一个破碎的灯泡,一通电灯丝很快就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灯泡为什么要真空?没有真空,一通电就烧断钨丝

谢谢!确实是!好像真空里面没有东西和灯丝反应灯丝就会发光并且不容易坏。一但灯泡碎了,通电很快就发红烧了,也没有之前那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阴阳不分的。阳极,又称屏极,板极,是金属板。阴极一般是碱土金属的氧化物。

谢谢!也就是说,灯丝才是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发射电子,电子撞击空气分子,在空气中这些都还没有发生。

谢谢!也就是说?这个解释不对吗?我觉得挺对的,空气中难道灯丝就不会发射电子了吗?灯丝应该没这么智能,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环境(真空/空之中)下吧?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什么电子啊离子啊,是能看见吗,速度相当高是多高,超过光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白炽灯泡一个道理吧。那灯丝工作中见不得氧气

谢谢,看来只有这种解释解答得通!!就是灯丝在空气中通电变热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灯丝才是阴极?

灯丝是灯丝,阴极是阴极。先去搜个电子管的工作原理,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气中有大量的气体分子,当阴极发射电子后,电子会与空气中的气体分子相互碰撞,这样电子就无法顺利到达屏 ...

非常感谢!很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热阴极和抽成真空都是为了阴极发射电子到达阳极创造条件,不抽成真空,电压低电子逃逸不出来,阴极无法形 ...

谢谢!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这个解释不对吗?我觉得挺对的,空气中难道灯丝就不会发射电子了吗?灯丝应该没这么智能 ...

晕,灯丝只是加热功能,只有加热后电子才会出来,工作才能开始,电子从阴极K经过栅极G止于屏极P,这样不知道对不对,有专家给个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不懂电子管,我想很多情况都是估计的,其实没等那些情况发生灯丝已经烧断了,就像爱迪生在实验 ...

谢谢!嗯嗯!这个比较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8楼说的比较详细清楚了。补充:电子管又称真空管,代表玻璃瓶内部抽真空,以利于游离电子的流动,也可有效降 ...

谢谢!很详细!

网友M:
        如今有关电子管方面的书存世太少,又没有新书出版,看来本坛真应该像老"无线电"杂志那样 办个"初学园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灯泡灯管都要真空的。不然,灯丝等部件高温快速氧化断掉。

谢谢!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今没老师了,百年前问他们吧

谢谢,现在问还来得及!因为这里还有很多知识渊博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今有关电子管方面的书存世太少,又没有新书出版,看来本坛真应该像老"无线电"杂志那样 办个"初学 ...

谢谢!确实是啊!关于这个原理,我也仅仅是看那本(拔开迷雾)里面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