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高手多,请教LED灯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9-11-16):
如上图,家里LED灯坏了.查出来是上图中那个LED坏了.请问到这种LED型号是什么?还是直接换个电阻?换多大的合适?

网友A:
0.5W的换一颗,实在没有就短路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W的换一颗,实在没有就短路它就行

谢谢,专家一看就知道是0。5W的 可是这灯外面标的是13W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一看就知道是0。5W的 可是这灯外面标的是13W啊

其实这种灯珠的你可以数灯珠,看看灯泡多少瓦的,再数多少颗灯珠

网友B:
这种廉价的LED灯没有修复的必要,尤其这种贴片式的,更换比较麻烦,如果是圆形的1W的灯珠就好换了,建议整个灯泡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廉价的LED灯没有修复的必要,尤其这种贴片式的,更换比较麻烦,如果是圆形的1W的灯珠就好换了,建议整 ...

谢谢回复,我拆开来看,做工还可以的。要买同类型的还不太好找,装在一个嵌入式的灯具里面,尺寸有限制。我明天把那个坏的LED灯珠直接短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廉价的LED灯没有修复的必要,尤其这种贴片式的,更换比较麻烦,如果是圆形的1W的灯珠就好换了,建议整 ...

确实麻烦,要看灯珠背面的散热点有没有上胶或上锡,如果有就得用加热板或热风来拆,铬铁只能两头,中间够不着,不过确定是那个灯珠就弄坏它,然后装颗新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打火机烧那个位置的底部,融了锡就尽快换个新的,注意速度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拆开来看,做工还可以的。要买同类型的还不太好找,装在一个嵌入式的灯具里面,尺寸有限制。 ...

找个坏的灯泡里去拆一个,我平时就把这种坏的灯板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坏的灯泡里去拆一个,我平时就把这种坏的灯板留着

谢谢,以后坏的不随便扔了,积累点宝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后坏的不随便扔了,积累点宝贝

留板就行,也可以当三极管的散热器

网友:
先别扔,作替补队员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吹塑机背部加热,用镊子拿下来,换新的也是吹背面锡融化后就放置冷却。我换过鱼缸灯的。用的新珠是家里不用的玉米灯灯珠

网友C:
把灯珠撬掉,再用烙铁焊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灯珠撬掉,再用烙铁焊锡短路

谢谢,照你的方法处理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