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ETA9635对电池的充电电压?

楼主(2019-11-16):
手上有一香水充电器,最近发现对手机充电很快就无电了。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检查发现是对电池充满后,电池才到3.95伏。请问高手们这电池的充电电压可否提高?如何做?谢谢!
这些图片来自网上,但板子的同我的一样。电路图不很清楚。

网友A:
第二图左下角那二个分压电阻,最好是动上面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左下角那二个分压电阻,最好是动上面那个电阻就可以了。

不行啊! 我把上面那个电阻断开或短路了都不行。是不是我那IC坏了?

网友A:
断开那个电阻后果是电压飘升,有爆后面滤波电容器的危险。不能短路那个电阻,后果就是输出电压很低或者没有电压输出。你可以先查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那个电阻后果是电压飘升,有爆后面滤波电容器的危险。不能短路那个电阻,后果就是输出电压很低或者没有 ...

图1不是把2、3脚短接了吗?我短接了也无反应啊!电压还是在3.95伏。开路也只是到3.96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