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爱华990卡座问题

楼主(2019-11-17):
如题:爱华990,经典组合,卡座无规律自停。电控逻辑机芯,皮带状态也ok的,就是喜欢自停,就像按了停止键一样,卡塔一下,磁头也退回停止状态了。卡2情况比卡1严重一些,有高手研究过吗?

网友A:
记得接触过爱华的电控机芯在内部带轮上有磁检霍尔永磁环,放音结束带从动侧被引带拖住阻尼停转无信号翻转则CPU视为磁带结束,检检查下是磁带收带异常太紧还是阻尼回转有异常,可用带磁改锥在霍尔处晃动触发使能信号看能否继续,不知道有没有反光镜式检停的机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331422/Aiwa-Xg-990.html#product-nsx%20990

服务手册已下载到,正在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接触过爱华的电控机芯在内部带轮上有磁检霍尔永磁环,放音结束带从动侧被引带拖住阻尼停转无信号翻转则C ...

看图纸有传感器,还没看懂是光电式检测还是磁性霍尔传感器。正在研究其自停方式,应该不是检测到带尾,而是误检到轧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纸有传感器,还没看懂是光电式检测还是磁性霍尔传感器。正在研究其自停方式,应该不是检测到带尾,而 ...

供带轮无信号视为结束,轧带则收带轮无回转信号反馈,忘记轧带键灯是否有故障指示,CD机构检错是有的。你可以开仓,带仓内侧在防录窗对应位置有检带拨杆{注意B仓有两个,一个检有无,一个检写保护},用一手支上去就可以启动播放动作,另一手反复来回转动供带和收带轮,停止其中一个后过几秒,机芯会停机,和故障相同的那个就检查一下。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如果用的是旋转磁头,单电磁铁动作的机芯,好像机芯后面有线到独立小板上面有个小板,旁边有从动小轮上面有磁环,应该是径向充磁,猜的,仅供参考,那些年还用爱华机录过几个FM带子,音质不错

两个仓相同情况有可能不是我所猜,只怕误导楼主了。。。。但CPU能停机说明是有检到异常的,可以开壳播放,从后面观察,看故障时哪里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带轮无信号视为结束,轧带则收带轮无回转信号反馈,忘记轧带键灯是否有故障指示,CD机构检错是有的。 ...

故障已解决。霍尔传感器是用来防轧带的,如果检测到收带轮不转而磁带张力又没有带动反转机构的话,cpu视为轧带,发出停机指令。本机芯不检测供带轮。我的情况是我的数字万用表误导了我。故障原因是最中间的检测开关接触不良,而我在测量检测开关的时候用了蜂鸣档,中间这个检测开关未闭合前是带12v左右电压的,上负下正,万用表蜂鸣档表笔有电压就叫,我就没看数字,只听到蜂鸣声,以为是通导的。据说大神一般都用指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已解决。霍尔传感器是用来防轧带的,如果检测到收带轮不转而磁带张力又没有带动反转机构的话,cpu ...

蜂鸣挡带电检真不推荐,测不准是次要的,有时一些电路或设备要被触发动作会有损失或危险,指针表内阻不定,许多高阻抗微电流电路用起来啰嗦

网友:
这类机芯除了皮带和检测的微动开关,几乎没见过有啥损坏的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A:
记得接触过爱华的电控机芯在内部带轮上有磁检霍尔永磁环,放音结束带从动侧被引带拖住阻尼停转无信号翻转则C ...

皮带是否太松,机芯是否缺少润滑?换皮带试一下并加润滑

网友:
爱华的卡座很好,不要随便瞎折腾,把皮带先换了再说吧,没见过机芯有问题的

网友:
有时还会出现按播放一直在卡卡没上带的情况。

网友(2020-02-17):
要配件我有一套990主机

网友:
我有990状态全好卡座机芯可转让

网友(2022-10-29):
这种机子外观看似不错,其实做工非常简陋,两个卡座居然使用同一电机,看看飞轮等传送机构可以想得到其抖晃率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