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帮我看看这个三极管的型号吗

楼主(2019-11-17):
三菱xl4u投影仪电源部分丝印347查不到任何信息,一脚经过100欧电阻接到芯片,芯片也查不到。二脚接地,三脚接过孔了,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枚347管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谢谢。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9 ... ?sxts=1573997577145

自己找找看,关键是丝印的文字别看错了,SOT89封装的

要不然看看那个8脚IC是啥,看能不能找对应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