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380v充气泵接头定义

楼主(2019-11-17):
宝华呼吸器充气泵,请高手告知下怎样测量五针接头定义,先谢谢了。

楼主:
铭牌上也有220v,是否也可以?

网友A:
就是三相380V小电机,直接启动,打开电机接线盒和插头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三相380V小电机,直接启动,打开电机接线盒和插头对一下。。

我小白,等我打开接线盒看看,谢谢

网友B:
就是星和角接,星接三相380V,角接三相220V,五针接线中,最粗那根是地线,其余四根中有一根零线,三条相线,拆开里面看有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星和角接,星接三相380V,角接三相220V,五针接线中,最粗那根是地线,其余四根中有一根零线,三条相线 ...

拆开看了,就4根线,应该是没有零线,谢谢啦。

网友C:
前天装行车吸盘拆开接线里面有标识的,最粗的接地然后  L1 L2 L3 N,
打开一看便知,或者用表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铭牌上也有220v,是否也可以?

可以,三角接三相220Ⅴ  国内很少有这电压,出某些国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装行车吸盘拆开接线里面有标识的,最粗的接地然后  L1 L2 L3 N,
打开一看便知,或者用表测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D:
一般是三相380或220三线外加地线,插头最粗的一根会接地线(机器外壳),用万用表测量和机器金属外壳通的是地线,其余三根两两相通是三相输入线。
y星型接法380伏,三角接法220供电。不知道的情况下最好拆开电机接线盖看下,烧了电机就不划算了。
如果有变频器之类的,也要看看变频器铭牌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三相380或220三线外加地线,插头最粗的一根会接地线(机器外壳),用万用表测量和机器金属外壳通的是 ...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E:
这个插头的接法貌似和以前的三项五线大插头一样

网友F:
这种小电机都是星形接法,不能用三角形,接线盒拍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插头的接法貌似和以前的三项五线大插头一样

拆开看了,就4根线,L1 L2 L3和底线,没有零线,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电机都是星形接法,不能用三角形,接线盒拍照看看

拆开看了,就4根线,L1 L2 L3和底线,没有零线,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