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摄像头电动调焦

楼主(2019-11-17):
电路板到电机只有两根线,电路板接出来8根线,其中有4根电源线,是不是需要操控台,操控台可以diy吗?有没有成品?
那位大神能给DIY个,我给费用,先谢谢了。

楼主:
可以用带电动调焦的摄像头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应该还有其他控制功能,不是光调焦~

板子只有两组线,一组两根接电机,一组八根接到外面了。

楼主:
就没人知道吗?咱坛子高手赐教下吧。

网友B:
我看见电机接线还带限位的,只要转换电机接线的正负极就可以调焦而且还有限位功能。
你自己用一个转换开关就可以控制变焦了,其它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电机接线还带限位的,只要转换电机接线的正负极就可以调焦而且还有限位功能。
你自己用一个转换开关 ...

先谢谢朋友
我是这样认为,只是转换正负极不用这样复杂吧?
麻烦朋友看看,直接给电机通电,转换下正负极不会烧坏东西吧?

网友C:
一般变焦摄像头由一块485通信的云台控制板完成信号处理,
负责云台转向和摄像头变焦等,由终端云台控制器操作(专业的),
一般用户也可在硬盘录像机上操作,接口驱动协议也很多,
以前修过很多云台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焦摄像头由一块485通信的云台控制板完成信号处理,
负责云台转向和摄像头变焦等,由终端云台控制器 ...

谢谢朋友,这也是接到云台上的,这个板子可能是转换正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