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水流出来了

楼主(2019-11-17):
   以前拆的燃气热水器的打火总成,

今天翻出来,发现“脉冲点火器”有胶水流出来,

粘性还比较大,不知道会影响“脉冲点火器”正常工作吗?

网友:
影响防潮,就算没胶也不影响打火

网友:
好像是里面的硅胶表层变质了,不处理会越来越严重的

网友:
这种点火器里面的电路板是用硅胶灌注密封的,遇热后会变性,变成胶水状且不会凝固。因此,可以判断里面有某个零件过热了。

网友:
这东西我也遇到坏过,拆开里面粘乎乎的,没有心思去维修了,就买了个总成,高仿,竟然也用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