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4500K收录机的主轴和飞轮怎么校正?(紧挨着压带轮的主轴变形)

楼主(2019-11-18):
这个在地下摔了一下、怎么都校不正、放音变音。

网友:
手动拨飞轮,转得还溜不溜?这个是关键。摔的也许是别的地方。与它无关。

网友A:
马达皮带轮的位置怎么是这样的?主皮带与自停轮相擦当然变音咯。
用你的图编辑一下:调整铜皮带轮高低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皮带轮的位置怎么是这样的?主皮带与自停轮相擦当然变音咯。
用你的图编辑一下:调整铜皮带轮高低位置 ...

没仔细看图,是主传动皮带运行受阻了!

网友:
错误很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的硬度不是那么摔一下就容易弯的,主要原因就是3楼说的那样,出在这么一段~

你的皮带怎么放的?大哥??

网友:
很低级的菜鸟

网友:
那个皮带都严重变形松脱了,不跑调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机器,但是根据以前维修经验,这皮带放的肯定有问题,您再去问问有这机器的朋友:hands ...

你的记忆是对的,应该这样挂。

网友:
哎,物理好简单,不出声才头疼

网友:
主轴和飞轮是一体的,看看转动灵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