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5mm草帽灯珠,串多大电阻

楼主(2019-11-18):
用18650锂电池供电,串多大电阻亮度最大又不会损伤灯珠。

网友:
先查灯珠最大允许电流,然后再计算串多大电阻。一般灯珠的正常使用电流是10-20ma,最大允许电流我也不知道,也可以通过灯珠额定功率计算。

网友A:
用到18650电池了,想灯珠亮些,可用0.5瓦或1瓦的灯珠(需散热)。控制电流分别小于150毫安和3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到18650电池了,想灯珠亮些,可用0.5瓦或1瓦的灯珠(需散热)。控制电流分别小于150毫安和300毫安。

我是用来改一个老式的手电筒,五个小灯珠的一个灯珠不好改啊,我也想改成一个1瓦的灯珠,但是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手机发帖乱了
LED颜色不同,它的工作电压不同,给个普通LED计算公式~
(电源电压-LED工作电压)除 ...

用来改一个普通的老式手电筒,五个小灯珠,每个灯珠原来是窜一个33欧的电阻,现在换了一个锂电池,感觉还没原来的亮,不止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蓄电池。

网友:
5mm的草帽,以前我用过很多,电流一般在18~22mA之间。

网友:
5mm草帽发光二极管极限参数:极限功率Pmax=90mW,极限工作电流IFmax=40mA,VR(反向耐压)≥5V。电参数 :正向工作电压VF≤2.5V(IF=10mA时);正向漏电电流IR≤50μA(VR=5V时);输出电容与光电参数对你没用略去。
串联电阻 R=(E-VF)/IF。
其实对于18650(3.5—4.2V)完全不用降压电阻,直接接就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发光管时需要增加一节1.5V电池加上表内1.5V等于3V电池才能导通。

网友:
50欧时为5-20ma 40欧比较合理 因为电池很少时间工作在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