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功放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2019-11-18):
马兰士PM80A功放,原来是左声道无声,管子不热,继电器正常吸合,经过检查是前面差分电路上的一个33K电阻开路,换上新的电阻之后居然继电器不吸合了,两个声道都没了声音,但是两声道管子都正常发热,用正玄波输入两声道,测量输出端波形都很好,没有变形。测输出中点电压-6V,原来右声道是正常的,现在也不正常了,两声道中点电压都一样-6V,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
https://www.hifiengine.com/manual_library/marantz/pm-80.shtml

网友:
换的电阻是不是参数不对?

网友A:
先看前级放放,应该是有电阻变值了,有电压电输出保护了,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前级放放,应该是有电阻变值了,有电压电输出保护了,慢慢查

已经修复,把机器后盖板装上后便正常了,没想到这后盖板还起着地线回路的作用。

网友:
有些进口机壳是连接地线作用的,拆开就缺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复,把机器后盖板装上后便正常了,没想到这后盖板还起着地线回路的作用。

PM80的电路板不经折腾,容易起皮,焊几下就不行了,80A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80的电路板不经折腾,容易起皮,焊几下就不行了,80A可能不一样

控制好烙铁温度,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