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11-18):
在本坛买了一台苹果20的显示器,接口有3个。分别是dvi-d(18+1)的和mini displayport 以及USB
问一下坛里的高手,怎么和普通主机的VGA口连接或有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度娘,一堆答案,找个转接线呗

网友:
买一个VGA转dvi-d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
加装带DVI接口的显卡,或者VGA转DVI的转换器(带电源有数字处理电路的),电脑VGA输出的是模拟信号,需要转换成数字信号(DVI)才行。市面上DVI转VGA的转换头是不行的。如果你的电脑带HDMI,那么可以用HDMI转DVI线。

网友:
https://s.taobao.com/search?q=VGA转DVI信号线&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21bo.2017.201856-taobao-item.1&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

楼主:
某宝上出售的基本都是苹果主机和VGA口显示器的转换,我需要的是普通主机的 VGA   母扣到苹果显示器DVI-D(18+1)  公口的连接。还真不好办

网友:
VGA转DVI或万能转换器,都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