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机24V发电机改装12V发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18):
家里有辆三轮农用车,地里离家也不远,由于启动频繁,行驶时间又短,再之单缸柴油机转速又慢,电瓶亏电很快,车子白天用,晚上需要充电。现在我有一个想法,柴油机不是转的慢吗?我想用24V发电机改装成12V的发电机用,使发电机低速的时候也可以满足电瓶充电电压,现在问题来了,我可不可以
直接上一个12V的调节器?要不要把无刷转子的线圈改动下?是直接减少还是用粗点的漆包线重新绕制?矿坛高手云云,望各位坛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直接换12伏调节器就可以了。

网友A:
重新做个或买个小一圈的发电机皮带轮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网友:
外置充电器晚上充电不行吗?

网友:
这个电启动系统应该很成熟啊,不管是原装还是加装的都能可靠工作,亏电厉害首先考虑电瓶的活性降低。。。。。

网友:
充电需要时间,短时间充电电流能改到多大,LZ还是计算一下。
好像夜里充电是必须的。

网友:
最好不考虑“是直接减少还是用粗点的漆包线重新绕制”这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个或买个小一圈的发电机皮带轮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谢谢回复,买一个试试

网友:
不需要改,直接加个12V自动升降压充电模块就行了

网友:
就不能开回家用充电器充嘛,用发电机充,充多久会满?

网友:
如果是配套来的发电机可能是有故障了,大轮带小轮怠速也应该发电的。

网友:
换皮带轮 最直接 有效 还省钱

网友:
楼主的车是手摇起动的?还是打算把起动马达也改为12伏的?

网友:
接一个降压充电模块就行,

网友:
直接换个12v调节器就行,我是修车的

网友:
加个摩托车的开关式硅整流 啥都解决了  什么都不用换。 只要怠速下 发电机能输出18V左右的电压就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