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核辐射测试仪多个盖革管并联问题

楼主(2019-11-18):
最近DIY盖革计数器,发现网上一些俄罗斯的盖革计数器都是用两个或者四个SBM20盖革管,也不知道这几个管子是并联还是独立工作,假如是并联,这样做有啥好处,如果是为了提高灵敏度,那么四个管子如果刚好同时触发,这样也相当于一个管子,如果不同时触发,可以增加计数值,感觉这样也不科学,请教多管盖革管计数器到底为什么?

网友A:
找到合理解释了吗楼主

网友B:
参见这个,国外做的,说7根管子就检测出了了7倍的背景。原理没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i ... /gm-tubes-supported

网友C:
想到了七个电压表并联起来量电压,起码场面壮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到了七个电压表并联起来量电压,起码场面壮观一些

那内阻不就低得不像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这个,国外做的,说7根管子就检测出了了7倍的背景。原理没讲。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iygei ...

谢谢,网页打不开,可能被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合理解释了吗楼主

知道是为了提高灵敏度,但是没有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