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松下波轮洗衣机故障

楼主(2019-11-18):
家里一台松下波轮洗衣机,2.8公斤的,如图这样的,今天拆洗不锈钢桶,装好后故障:正常洗涤结束转漂洗时,直接跳转到手洗模式,然后嘀嘀嘀报警,不工作了,不知是何原因,之前也拆洗过两次了,都好好的,这一次也一样的操作,没碰过啥线头和传感器,线路板灌胶密封也很好啊,不知道哪位师傅能够赐教一下,可能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网友:
正常洗涤结束转漂洗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摔水的程序?

网友:
再重新拆装一遍试试。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修复好了,是机盖接触开关行程过大,触点氧化造成的,已经调整簧片间隙,清理触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修复好了,是机盖接触开关行程过大,触点氧化造成的,已经调整簧片间隙,清理触点,谢谢大家的 ...

原来如此!!

楼主:
是啊,问题出在最简单的地方,发出来希望能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同时也说明一下,上了年纪的波轮洗衣机,拆装时这个地方可以查看一下,触电多少会有氧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问题出在最简单的地方,发出来希望能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同时也说明一下,上了年纪的波 ...

谢谢楼主分享!!要是让我修我肯定挺晕的!!经验不足肯定会怀疑这里又怀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