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和坛友们,这是什么电容,能用于矿机吗?

楼主(2019-11-18):
各位老师和坛友们: 我早几天拆了个坏电磁炉,见主板上有几个大块头黑色电容器,不知属于哪种类电容,图中那红色标记内  “-40/105/21”  代表什么?能用于矿石收音机吗?请见下图。敬请教师和坛友们科普赐教,本人感谢在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在零下40度到零上105度的环境中正常工作,测试时间是三周。

这两个电容一般质量都不错,还有全桥的质 ...

但在电磁炉的故障中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元件,只要IGBT坏的,都要查全桥,而这个电容也是经常爆的

网友:
电磁炉上用的

网友C:
这种属于金属化薄膜电容的一种
在电磁炉上5uf的是滤波电容,0.33uf的是谐振电容。

网友:
感觉电磁炉比收音机的工作要求要高一些吧。

网友:
不懂呀 跟着楼上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在电磁炉的故障中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元件,只要IGBT坏的,都要查全桥,而这个电容也是经常爆的

我一个电磁炉在工作中突然嘀嘀嘀,直接拔插头,拆开一看,5uf和0.33uf已经吐了,但是万幸igbt和全桥没挂

网友:
一般矿机用不上。

网友:
这种属于无感电容,可以通过30KHZ的高频大电流,有些电焊机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属于金属化薄膜电容的一种
在电磁炉上5uf的是滤波电容,0.33uf的是谐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零下40度到零上105度的环境中正常工作,测试时间是三周。

这两个电容一般质量都不错,还有全桥的质 ...

朋友,谢谢你的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在电磁炉的故障中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元件,只要IGBT坏的,都要查全桥,而这个电容也是经常爆的

谢谢参予,电容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电容,壳子大,里面的电容个头并不大。用在矿石机上可以去掉壳子。用偏口钳把壳子剪开 ...

谢谢传经送宝。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此知识正是雪史送炭,很高兴收下了。

网友:
也不懂,同时学习!

网友:
可以使用在矿石机上的低频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