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四波段二次变频点点统调数控收音机

楼主(2019-11-19):
      高灵敏度收音机是广大业余DIY爱好者追求的,但是在业余条件下,要想达到高级收音机的灵敏度水平,是较困难的。
      本人花费很长的时间,DIY了一台四波段的高灵敏度收音机,此机为二次变频,点点统调,数控收音机。其接收效果非常好,中午可收听四十多个电台,可收听相距300多公里外的1千瓦的电台,早晨可一说一步一个电台收能听清的八十多个电台,虽然数控,但底噪很低。正逢本坛第十一届DIY大赛,捧出参赛,重在参与。
      一、计方案如下:
     1、关于选择性:高灵敏度接收必须有足够高的选择性,为了得到高选择性,通频带还不能太窄,所以选用LTM450HW选择性的官方数据:6dB  ±3KHz    50dB  ±9KHz,满足要求
     2、中短波的象频选择性:优于30 dB,采用二次变频解决,第一中频选用10.7MHz
     3、关于中波的抗中频干扰,频率低端抑制中频干扰 优于30dB,采用方法,中波采用二次变频,第一中频采用石英晶体滤波器10M15A,官方数据 3dB   ±7.5KHz    18 dB   ±25KHz,在频率最低端540KHz-450KHz=90KHz,抑制中频优于20 dB没问题
     4、关于中高放的高增益,这是自己设计电路,DIY最担心的,设计方案,将中频放和高放电路的BCB板分开,高放的调谐回路的走线不通过波段开关,中短波采取独立高放,连接采用屏蔽馈线通过波段开关与中放连接,这样高放的输出调谐回路与输入调谐回路,由于采用变容二极管,引线可以很短,增益可做很高而不自激。
   5、关于信噪比,本机噪声主要来源于混频噪声,采用提高高放增益来提高信噪比,对本级的其他干扰主要来源于数字电路,措施,将中放板和数字板全屏蔽。关于环境干扰噪声,通过提高输入回路Q值来提高信噪比,回路Q值提高后,统调成了问题,解决方案采用点点统调,将震荡调谐电压和调谐电压分开调谐,调谐电压存在存储芯片中。Q只提高后,通频带窄,对音质有影响,采取方案通过高放AGC控制调谐回路来解决,强信号时,由于AGC三极管导通,拉低输入回路Q值,弱信号是指最求信噪比,不最求音质。
     二、关于制作,存手工打造
    1、机壳采用装修边角料,木条和胶合板,用钢锯和壁纸刀加工,万能胶粘和。
    2、PCB板用Word文档绘制,激光打印机打印,热转印发,小手电转打孔。
    3、芯片不是优选,是捡来的电路板拆下的。
    三、关于调试
本人没有专用调试仪器,所用“调试仪器”都是自己DIY的,谈不上十分精准,但能调试最佳状态。图中的“无线电活动小组示教与测试教具”是本人手工DIY的综合性测量“仪器”
    四,收听效果视频
中午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调频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stitem_page1.5!14~A
短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stitem_page1.5!14~A
早上收听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补充内容 (2020-1-8 08:51):
接收短波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stitem_page1.5!23~A

补充内容 (2020-1-8 09:56):
短波49米41米晚上和早上接收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5OTAzMDY0MA==.html

网友A(2020-01-11):
最现代化的收音机,可否考虑定型生产一批?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8bit的DAC, 点点统调的精度有点低。

      从理论上讲,8dit的ADC应用在中波精度确实有点低,短波足够用。在实际接收中,中波接收已经很不错,配合三只磁棒天线阵接收,接收效果已经很满意,所以没改用更高位的adc。
    发一个接收视频网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8~A
    实际接收效果还得靠中频幅频特性其主要作用,此接收机的中频幅频特性3分贝的通带只有±2.8KHz,46分贝的通频带±5.5KHz,为了保证音频不发闷,将中频中心频率不落在中频幅频特性的中心,中频取10.698KHz,保证上边带有4.5KHz的带宽有不大于3分贝的衰减。因为数控,接收每个电台的本振频率定位精准,若是手动调谐本振频率,这么窄的中频通带,定位就较困难。所以手动调谐,中频通频带尽量做得宽一些,保证音质不发闷。

楼主(2019-12-23):
引用 网友C:
好文,必须顶,我一直想做一个高性能的收音机,但苦于没有较好的电路,对比成品收音机自己做的要么性能不够 ...

1KHz步进只靠石英晶体实现不了,用锁相环电路,有的锁相环芯片可不用单片机的,用拨码开关,如MC145151P。

网友(2019-11-19):
这个应该点赞!!!

网友:
厉害!厉害!预祝得大奖!

网友:
有现代收音机的气息,赞一个,好!

网友:
我所见到的最复杂、最现代化的收音机

网友D:
老师中波没有用背靠背变容二极管?老师给的程序是源文件?还是编译后的文件?

网友D:
老师,有时间能否把中波高放的pcb标上原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中波没有用背靠背变容二极管?老师给的程序是源文件?还是编译后的文件?

中波的变容二极管不是背靠背的,是三只连在一起的35Z切开的,从车机中拆得。中波输入回路和高放调谐回路对两只变容二极管参数的一致性要求很严,试了很多只变容二极管,一致性都不好,还是用三只连在一起的35z,一致性好。软件是源文件,里面有hex文件。由keil\UV2软件编写,用此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有时间能否把中波高放的pcb标上原件啊?

急匆匆的标了一下,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急匆匆的标了一下,供参考。

谢谢老师,电路图中波线圈没有抽头,pcb抽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电路图中波线圈没有抽头,pcb抽头了么?

设计电路图时没有抽头,但设计PCB板时留出抽头的余地,调试时发现总增益过高,采用抽头试机后,发现收听弱台时,信噪比提高,高放管采用场效应管再采用抽头耦合,输入回路Q值会很高,只能在采用点点统调方案时采用,三点统调不适用,输入回路Q值太高,由于存在偏调,整个波段内灵敏度会不均匀。
    磁棒线圈总数80匝,分四段绕制,在40匝出抽头。

网友:
这机利害,产品机都没能做出这指标的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电路图中波线圈没有抽头,pcb抽头了么?

给你发一个高放调试时带抽头时扫频的图像(线性的),图像横坐标每个6.4KHz,从图像中可看出,高放在945KHz时总Q值达到130以上,只要偏调6.4KHz,从图像中可以看出能把灵敏度降低6分贝,三点统调收音机,调谐回路不应把调谐回路设置这么高的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我画了PCB请老师过目

很好,略有修改,将打叉的那部分地去掉,用蓝色的走线代替,否则高放最后的三极管输入回路走线太长(见粉色走线),包围面积太大,容易形成反馈,提高增益时会自激,限制高放增益做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略有修改,将打叉的那部分地去掉,用蓝色的走线代替,否则高放最后的三极管输入回路走线太长(见粉 ...

好的,谢谢老师,老师用的汇编啊,还想学习下程序怎么写的呢。可惜汇编一窍不通。

网友:
我看老师的PCB上调谐电阻100K下端有电容,应该是滤波的吧?用瓷片还是电解啊?

网友:
有些无线电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改了一下,请老师过目。另外请教两个问题:1、微调电容用多大的?2、可否用BF998(G2与S短接,采用沃尔曼 ...

此设计已经很好了,微调电容的大小由变容二极管决定,若采用AM109,电容变化范围460—30p,微调电容要大于30p,对于震荡电路的垫整电容要取500p,用BF998,G2用作AGC控制,对于三点统调,回路Q值不能取得太高,由于不影响输入回路Q值,效果会更好。我的高放电路的AGC设计,目的是高放AGC起控时,降低回路Q值,因采用点点统调,回路Q值设计的很高,虽然接收弱信号时,信噪比高,但音质差,利用AGC其控制接收强信号时降低Q值,得到好的音质,因为接收强信号时,信噪比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设计已经很好了,微调电容的大小由变容二极管决定,若采用AM109,电容变化范围460—30p,微调电容要大 ...

好的,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设计已经很好了,微调电容的大小由变容二极管决定,若采用AM109,电容变化范围460—30p,微调电容要大 ...

请教老师个问题。我看配对的变容二极管比较难以买到,我画的这个图能否用薄膜可变270P的,或360p的空气可变?抽头比保持一致是不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老师个问题。我看配对的变容二极管比较难以买到,我画的这个图能否用薄膜可变270P的,或360p的空气可 ...

1、配对的变容二极管不难买,35z为三只配对的。
2、改用可变电容器可以,但三联的难找,即使有,高放调谐回路和输入调谐回路,由于引线过长,提高增益容易引起自激,就是说增益做不高。你设计的这个电路在紧凑,调谐回路紧凑不了也白费,所以,重点要研究输入输出调谐回路如何紧凑,且分开和远离。若对信噪比要求不高的话,将高放调谐回路拿掉,把高放线圈换成电阻与混频管耦合就可以了,也不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看了邮费贵,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另外我把高放改BF998了,老师看看行不行?

很好,建议你既然选用了BF998,可以调整G2的电压来控制高放的最大增益,比改变磁棒抽头控制要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好,建议你既然选用了BF998,可以调整G2的电压来控制高放的最大增益,比改变磁棒抽头控制要容易。

有老师说过998用于中波时,G2用作增益控制不明显不知道真的假的,原因是在中波段998的电流很小,所以控制G2的电压来控制增益不明显。之所以用998,我感觉是998目前假的不多,241,192,168,等假的太多吧,晶体管区有老师花了一百多块买的场馆都是假的,怕怕的。这个图G2接D等于说G2的电压高增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老师说过998用于中波时,G2用作增益控制不明显不知道真的假的,原因是在中波段998的电流很小,所以控制 ...

为啥在中波段998的电流很小?因为取大了增益高,机械可变电容器调谐回路走线长,包围面积大,易引起自激,采用变容二极管调谐回路,输入输出调谐回路包围面积会设计的很小最大增益会很高不自激,这样可以改变S极的自偏流电阻的大小来控制工作点电流增大跨导。
   从官方数据看,调整S极电阻,使S极电压为0.6伏,则G1对S极偏压为-0.6伏,G2由4伏到0伏,跨导可由12变到3,增益变化的控制是很大的,但是能不能允许调到此工作点不自激,那就看你PCB电路设计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老师说过998用于中波时,G2用作增益控制不明显不知道真的假的,原因是在中波段998的电流很小,所以控制 ...

若你的998电流调大之后,引起自激,可以在输出调谐回路并联一个较大电阻解决,但觉得降低Q值太大不划算,那就只好改变998与高放调谐回路的耦合匝数来控制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在中波段998的电流很小?因为取大了增益高,机械可变电容器调谐回路走线长,包围面积大,易引起自 ...

谢谢老师,从图上看,是不是G1S可以正偏,当G1S为0.2V时,是不是增益更高,控制更大?我见998用做调频放大时就是这样的,g1与s的直流通路是接地的。

网友:
调谐缺口增加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沃尔曼接法,一个G2可调接法。

很好,其实业余DIY就是从折腾中,享受其中快乐,说不定哪种方法得到最佳效果。

网友D:
再麻烦老师一次,可否把这个中波高放加上射随啊,画出电路图,我想单独用作高放,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麻烦老师一次,可否把这个中波高放加上射随啊,画出电路图,我想单独用作高放,谢谢啦。

可以,把第二级高放改成射随就可以了,其实第二高放直流负载电阻选220欧姆,增益不高,用屏蔽射频传输线也没问题,增益足够用。

网友D:
继续请教老师,我看垫整电容用156p就可以啊,再问个问题关于pcb的,如果电阻电容改贴片是不是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请教老师,我看垫整电容用156p就可以啊,再问个问题关于pcb的,如果电阻电容改贴片是不是稳定性更好?

垫整电容是由震荡调谐电容的最大值确定的,一般去调谐电最大值的1.1倍,电阻电容用贴片,可以使PCB板设计的更紧凑,稳定性要好,但是把现有的PCB板的直插电容电阻换成贴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垫整电容是由震荡调谐电容的最大值确定的,一般去调谐电最大值的1.1倍,电阻电容用贴片,可以使PCB板设计 ...

准备把这个电路换成贴片,电路板缩小,中放用您的8307。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配对的变容二极管不难买,35z为三只配对的。
2、改用可变电容器可以,但三联的难找,即使有,高放 ...

如果用这个35Z二极管,可以买两组,用背靠背么?如果用背靠背,能保持一致性么?中波段有必要用背靠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这个35Z二极管,可以买两组,用背靠背么?如果用背靠背,能保持一致性么?中波段有必要用背靠背么 ...

35Z三只连在一起的一致性很好,可以切开使用,调谐回路用不着背靠背,因为谐振电压很小。在单管的振荡电路中,用单只变容二极管,波形失真较大,但对接收效果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Z三只连在一起的一致性很好,可以切开使用,调谐回路用不着背靠背,因为谐振电压很小。在单管的振荡电 ...

我想把您的单变容二极管换成背靠背的,请给些建议?三个变容二极管全换背靠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把您的单变容二极管换成背靠背的,请给些建议?三个变容二极管全换背靠背。

背靠背后最大电容由400p变成了200p,磁棒线圈数据,震荡线圈数据,垫整电容数据都要改变,不采用背靠背,完全可以用365双联的数据,反正DIY就是折腾,设计电路时要考虑背靠背和单只都能使用就是了,尝试一下效果有哪些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背靠背后最大电容由400p变成了200p,磁棒线圈数据,震荡线圈数据,垫整电容数据都要改变,不采用背靠背, ...

我想用35Z做背靠背,这里想问下9018的抽头问题,这个最迷糊,不会算,还是按照这个比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用35Z做背靠背,这里想问下9018的抽头问题,这个最迷糊,不会算,还是按照这个比例么?

电容减小了2倍,线圈可按原匝数增大1.4倍,由于中周磁芯材料不同,结构不同,总匝数还得在实际调试中增减。

网友E:
楼主怎么知道300多公里的那个电台用的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知道300多公里的那个电台用的功率呢?

从网上提供的的最新中波频率表中查得,675KHz,功率1千瓦,发射地:赤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提供的的最新中波频率表中查得,675KHz,功率1千瓦,发射地:赤峰。

楼主好厉害,专业玩家,我是电路小白!

网友:
继续学习楼主电路图,继续请教。我看老师中波高放部分9018的输出部分是调谐?为啥不反过来?即9018的集电极是调谐回路,次级输出?

楼主:
若采用9018集电极调谐,见电路图,变容二极管的调压电阻100KΩ并联在调谐回路中,降低回路Q值。交流谐振回路走线的包围面积变大,容易引起自激。

网友D:
请问老师变容二极管在计算时怎样选电压,你看下图,0-1V时电容变化很大,计算电感是按照那个容量?按照1V还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变容二极管在计算时怎样选电压,你看下图,0-1V时电容变化很大,计算电感是按照那个容量?按照1V还 ...

计算电感时要按变容二极管1伏时的电容计算,因为若单管使用,在震荡电路中,震荡电压的峰峰值比较大,电压取低了可能会使变容二极管正偏,波形严重失真。另外1伏一下虽然电容很大,但Q值很低。

网友:
厉害,难望其项背

网友D:
请问老师如果中波的高放接LA1260的话能直接接13/14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如果中波的高放接LA1260的话能直接接13/14脚么?

从框图中看,高放的次级线圈应接LA1260的20和21脚,13为中放检波前输出,14脚为检波后输出,应接低放。
若是高放板混频后输出的话,应通过一个0.01u的隔直电容与LA1260的17脚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框图中看,高放的次级线圈应接LA1260的20和21脚,13为中放检波前输出,14脚为检波后输出,应接低放。

老师您这张图是错的,中午我发份原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这张图是错的,中午我发份原图上来。

再给你发两张图,应该是他吧?LA1260既然内部有高放,在外接高放就没有意义,你所指的“高放”是含有本振混频吧?混频后输出次级线圈通过一个隔直电容0.01与LA1260的10脚相连,高放板的地与LA1260的地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高放不是增加选择性么?

      相邻频道的选择性主要决定于中放中的中周或陶瓷滤波器的通带特性,高放对其影响不大,增加高放可以提高信噪比和提高增益(增大灵敏度),但是若芯片增益够用,增加高放对灵敏度就没有意义,减小高放管对输入回路的耦合,增加输入回路Q值,可以加大对中频的抗干扰,提高信噪比,但统调不好,波段内灵敏度会很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邻频道的选择性主要决定于中放中的中周或陶瓷滤波器的通带特性,高放对其影响不大,增加高放可以 ...

嗯嗯,知道了,您的这个高放不是有两级调谐么。我的LA1260已经打板了,希望成功好玩。

楼主:
发一个点点统调收音机在冬季12月16日早晨7点多接收视频,一个步进一个电台,接收地点辽宁盘锦,南北方向的很多各省大功率电台可清楚收听,远方的如702江苏台,729山西台,630,657河南台,936安徽台,1503湖南台等。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D(2019-12-22):
问下老师如果9018的集电极这一级调谐不要怎么改啊?

网友C:
好文,必须顶,我一直想做一个高性能的收音机,但苦于没有较好的电路,对比成品收音机自己做的要么性能不够好,要不高性能器件不好买。我的设想是把本振按1KHZ的步进晶振来做,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老师如果9018的集电极这一级调谐不要怎么改啊?

高放的调谐若不要的话,将9018也拿掉,直接将场管加一个负载电阻,通过电容耦合到混频管,负载电阻的大小由中点电压而定,一般1k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KHz步进只靠石英晶体实现不了,用锁相环电路,有的锁相环芯片可不用单片机的,用拨码开关,如MC145151P ...

谢谢坛友,我没有用过PLL,但是去了解过,似乎相位噪声有点大,不知是不是真的,朋友有用过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坛友,我没有用过PLL,但是去了解过,似乎相位噪声有点大,不知是不是真的,朋友有用过的经验吗

用过MC145151,锁相环电路大多都是配合变容二极管压控,凡是数控收音机大多都用锁相环电路,由于不用单片机,干扰噪声相对比较少,其干扰大小主要在于电路设计和接收天线的位置安排。

网友D:
老师看看这个PCB画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看看这个PCB画的怎么样?

PCB图很好,只是998的S极对地的元件没看清。

楼主:
今天发现短波接收视频网址打错,正确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stitem_page1.5!23~A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图很好,只是998的S极对地的元件没看清。

S极是一个二极管对地。卧装或者竖装可选。电路画的有问题没?没有问题我就打板了?会不会自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极是一个二极管对地。卧装或者竖装可选。电路画的有问题没?没有问题我就打板了?会不会自激啥的?

应该没有问题,若自激可以通过减小998的D极负载电阻和电感来消除,略微修改一下,将S极对地加一只电容,调试时或许用得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若自激可以通过减小998的D极负载电阻和电感来消除,略微修改一下,将S极对地加一只电容, ...

我看了图。1、没有要上部布铜,原因是场管阻抗高怕影响。2、S极不敢加电容,否则就不是差分放大了。至于S极的二极管到时不行用一个电阻代替调到对应电压。我又改了一下。按照老师的理论,放大包围的面积越小越好,越不容易自激。信号从G1过经D极出进入三极管射随,然后回到G1,我算了一下包围面积大概1.2cm*0.5cm,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图。1、没有要上部布铜,原因是场管阻抗高怕影响。2、S极不敢加电容,否则就不是差分放大了。至于S ...

已经很好,输入输出交流回路包围面积越小越好。射随三极管在加一只下偏置电阻,可以各取100K,省去调整偏流。

楼主:
此收音机的第一本振线圈是采用一只调频中周绕制,中短波三个波段采取了两个抽头,通过波段开关转换,在实际调试中发现本振引线过长,寄生调幅较严重,底噪变大,所以采用了小型继电器S1A050D00进行本振回路波段转换,波段开关通过5伏电压控制继电器通断,缩短了本振回路引线。

网友D:
问下老师,si5351的输出幅度有多大?能直接用来做NE602或者二极管环混的本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老师,si5351的输出幅度有多大?能直接用来做NE602或者二极管环混的本振么?

SI5351我没用过,看了一下资料,有正弦波输出,做本振没问题,请进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rtype=2&page=1
SjP坛友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这个图的调谐高放和你的调谐高放的区别这个好成功么?

       没亲自做过此电路,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说话,不可靠,做成功没问题,但是要做到比普通收音机灵敏度高很多,难度很大。
       大单环抗近电场抗扰能力强,包围磁场面积大,理论上获取能量大于磁棒,但是能被谐振回路吸收多少?与和谐振回路的耦合度有关,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帖子。它不同于框形天线,框形天线线圈是直接和可变电容产生谐振,串联负载电阻只呈阻性很小,获取能量效率最大。
       通过开关二极管4148控制环形天线通断效果会不理想,12伏除以200K电阻等于60微安电流,动态电阻还在百欧姆级,加之于谐振回路耦合电阻也会有一两千欧姆,单环天线的阻抗较低,获取能量的效率会很低,只能靠提高电路的增益提高灵敏度,所以难度很大。
      求知版主对大单环接收很有研究,你可以拜访一下求知版主。
      建议将此帖发到晶体管和集成板块中,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F:
如果没看错的话,控制板电路图里的da型号应该是dac0832,目测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看错的话,控制板电路图里的da型号应该是dac0832,目测笔误

是DAC0832LCN

网友:
很棒的设计,模块化设计很好,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干扰。

楼主:
       此收音机的短波1覆盖   3——-8MHz,       短波2覆盖     8—21MHz。
       短波1的90米,75米,60米段,每个波段只能收到两三个台,接收地址辽宁盘锦,早晚和夜间能清楚接收5MHz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白天可清楚接收10MHz,15MHz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15MHz在午后最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现代化的收音机,可否考虑定型生产一批?

谢谢您对此作品的认可,本人只是一名DIY业余爱好者,没有能力搞套件。

楼主(2020-01-22):
      此机的高灵敏度在中波每一个步进一个电台,主要原因之一是决定中频的通带,使双信号灵敏度远高于很多坛友的DIY收音机,很多坛友采用LT455G陶瓷滤波器,就说灵敏度显著提高,能多收不少台,LT455G官方数据,选择性6分贝时,带宽±4.5KHz,40分贝时,±10KHz。我国中波调幅广播电台上下边带带宽有的说是±4.5KHz,有的说是±10KHz,就算±4.5KHz,只要偏调一点,两个相邻的电台边带就会落到中频的通带中,形成干扰。LT455G只有6分贝的控制 相邻电台的干扰能力,若相邻电台是强信号,中放电路AGC的作用,增益降低,导致灵敏度降低,那么与强台相邻的弱台就收不到了,就是说,在相邻的双信号接收条件下,灵敏度发生变化,所以,双信号灵敏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此机为二次变频,第一中晶体频滤波器10M15A和第二中频陶瓷滤波器LT450HU组合,形成的幅频特性见图,通带±2.5KHz就有大于25分贝的选择性,远高于LT455G,所以双信号灵敏度很高,能收到与强台相邻的弱台而不混台。
   很多坛友说,中频通带太窄,会影响音质,25分贝选择性的带宽±2.5KHz,高音不是没了吗?我把中频的中心点设置在10.697KHz,只使上边带通过,单边带宽应可以达到4.5KHz,不次于LT455G。此机的频率显示不是频率计,是单片机发给锁相环芯片的数据减去10.697KHz,数显的数据是静态数据,对收音机不产生干扰。
    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现代化的收音机,可否考虑定型生产一批?

严重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机的高灵敏度在中波每一个步进一个电台,主要原因之一是决定中频的通带,使双信号灵敏度远高于很多 ...

很不错,又学到新知识,25分贝只有2.5千赫,是不是也可以说镜像信号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又学到新知识,25分贝只有2.5千赫,是不是也可以说镜像信号也很好?

      中频带宽的大小对抗镜像信号干扰能力无关,要想提高抗镜像信号干扰能力,可以提高输入谐振回路Q值,也可以提高中频频率,提高中频率可以大幅度提高抗镜像干扰,二次变频机主要是提高抗镜像干扰。
     祝您和坛友新春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频带宽的大小对抗镜像信号干扰能力无关,要想提高抗镜像信号干扰能力,可以提高输入谐振回路Q值 ...

嗯嗯,知道了,祝shang老师春节愉快。昨天媳妇说念shang。

楼主:
      此收音机主要功夫下在中短波的接收性能上,对于调频接收只是自作高频头及设计PCB电路进行一下尝试,没指望有多好的性能指标。但是实际调试结果,确有很理想的接收灵敏度,灵敏度比手中的商品调频机高不少,能收二十多个电台,商品机能收到十多个电台,不过此机的拉杆天线比较长。接收地点乡村乡镇,与本县20公里,有两个调频台,与本市40公里,有两个调频台,有三个转播台,中央和本省电台,其余为邻县和临市电台。
     此机调频中放幅频特性见图(在LA1140输入端检测),采用两只10.7MHz陶瓷滤波器,负载电阻300欧姆,波形不太理想,因为调频有限幅,对音频效果没有影响,对幅频特性没有细调。

楼主:
      此收音机关于短波高放板,原设计高放谐振输入回路是带有磁芯的高放线圈,在调试中与用短波磁棒进行比较,发现用磁棒接收灵敏度高于用带磁芯的线圈,从两幅短波1的高放幅频特性可以粗略计算出采用带磁芯的线圈在5.7MHz的Q值约45,短波磁棒在6MHz的Q值约100,所以,最后采用了短波磁棒。

网友D:
老师能否再详细介绍下点点对应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否再详细介绍下点点对应的原理

      点点统调简单的说就是将本振调谐和回路调谐分开调谐。由于此机调谐用的是变容二极管,所以本振频率和调谐谐振频率的大小取决于变容二极管获取的电压。
具体操作:
     1、本振频率,采用锁相环芯片LC72131,工作原理不详述,单片机可将16位2进制数据传给LC72131,不同的数据可获得不同的本振频率,调幅若采用1KHz步长可以获得0.5—65MHz的本振频率。
     2、关于调谐回路变容二极管的电压的获取采用D/A转换芯片,单片机给芯片不同的二进制数据,芯片会输出不同的电压。本机采用DAC0832芯片,是8位二进制D/A芯片,把变容二极管调谐0—8伏电压分成256等分,每增加一个数据,电压增加0.03125伏,若觉得分辨率不够,可采用10位或12位二进制D/A芯片,本机芯片没有特意购买,只是手中现有的。
    3、调谐回路变容二极管电压点点统调的电压数据,存在数据存储芯片中。数据存储EEPROM芯片用2864,是电可擦不怕掉电的数据存储芯片。它具有8K×8的数据存储量,中波530—1600KHz,频率间隔9KHz,有120个电台频点,短波2-18MHz,频率间隔5KHz,有3200个电台频点,存储量足够用。
    4,数据处理:此机中波中频采用10.697MHz,步长1KHz,短波中频采用10.700KHz,步长5KHz,接收电台频率键入,如中波键入540KHz,本振540+10697数据转化为二进制后发给LC72131,获得11.237MHz的振荡频率,540除以9,得到60数据,转化为二进制后,作为存储芯片2864的地址,调取调谐回路变容二极管的电压数据。
   5、点点统调调谐回路变容二极管的电压数据存储方法,按键盘的B键,显示屏的显示电台频率数据就变成了调谐电压数据,按加减键可以增减数据,直到收到电台的效果最好,按C键将数据存到芯片2864中.再按B键返回。若此频点没有电台,当听到沙沙声时,为统调电压数据,中波偏调两个数据沙沙声就消失。

网友:
540除以9得到60个数据?这个有点不懂?

网友:
还有怎样知道540的LC回路和本振是对应的?

网友G:
这个测试软件和调试仪器能否给介绍一下

网友:
提示有回复,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测试软件和调试仪器能否给介绍一下

此测量“仪器”使自己DIY的,此软件是自己用VB编写,由于此“仪器"是我加入本论坛以前制作,电路图没有绘制,对于PCB板用热转印法制作,当时没有拍照,有些坛友也要求发出分享,但是需要整理和拆开拍照,种种原因还没能满足坛友的要求。此仪器的示波器单片机采用STM32F103,A/D转换芯片采用ADS830E,USB口和电脑连接,其他的功能由单片机STC8A8K64S4A12数据处理、传送,与电脑串口连接。扫频仪芯片用AD9851。

网友:
看见有提示,又没有?

网友(2020-03-03):
对你的仪器更感兴趣

网友:
的确是专业水平甚高,制作精良。投票。

网友H:
楼主,你可以公布一下各个线圈的数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可以公布一下各个线圈的数据吗,谢谢

中频线圈数据电路图中已标出,中短波高放线圈数据因调试中更改多次,得到最佳效果的匝数没有记录,现在说不清了,对不起。因中周磁芯型号说不清,所以中频线圈匝数仅供参考。若有扫频仪看幅频特性,可以判断线圈匝数是否合理,如通频带窄可以确定耦合系数小了。

网友I(2020-04-06):
高性能现代机
用心之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若自激可以通过减小998的D极负载电阻和电感来消除,略微修改一下,将S极对地加一只电容, ...

问下老师S极的对地二极管是不是放到两个场管中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性能现代机
用心之作

谢谢版主的认可和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老师S极的对地二极管是不是放到两个场管中间好点?

本身两场管S极之间走线就很短,没必要非把二极管放在两场管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两场管S极之间走线就很短,没必要非把二极管放在两场管中间。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这样不符合老师曾经说过的包围面积最小的原则。

网友(2020-05-22):
作品做的不错

网友:
纯手工打造,强强强

网友B:
现在看,8bit的DAC, 点点统调的精度有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讲,8dit的ADC应用在中波精度确实有点低,短波足够用。在实际接收中,中波接收已经很不错 ...

接收确实厉害,中放功劳最大。

网友(2020-08-02):
选择性和灵敏度一个字:
高!
如果再添加一个功能
用旋转编码器替代步进开关选台
舅锦上添花了

网友J:
常老师,能否把这个单片机+LC72131完整的电路图分享一下呢?你发布的这个感觉只是简单的方框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常老师,能否把这个单片机+LC72131完整的电路图分享一下呢?你发布的这个感觉只是简单的方框流程图。

72131与单片机只有3条线的连接,框图中已表明,72131的其他的外围元件和连接需要下载72131的详细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72131与单片机只有3条线的连接,框图中已表明,72131的其他的外围元件和连接需要下载72131的详细资料。

感谢常老师的资料分享

网友(2021-06-30):
引用 楼主:
很好,略有修改,将打叉的那部分地去掉,用蓝色的走线代替,否则高放最后的三极管输入回路走线太长(见粉 ...

学到一些怎么走线的知识了

网友(2021-09-01):
匠心之作!!!

网友K(2022-10-22):
        叹为观止!
        请教老师:
1.调频用变容管背靠背,不同于中波和短波用单管,这有什么特别考量吗?
2.高放电路增益很大,混频又是吉尔博特混频器,增益大概又有18分贝,这样的前端总增益非常大,实际使用有没有出现强信号阻塞现象?交互调和噪音如何?SA612能承受高放输出的大动态信号吗?老师有没有考虑过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来改善动态范围和噪音?
        老师示鱼授渔,传道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叹为观止!
        请教老师:
1.调频用变容管背靠背,不同于中波和短波用单管,这有什么特别考 ...

     变容二极管背靠背与单管比,Q值高于单管,变容二极管背靠背用于本振具有波形更纯正,谐波含量小。但对于中波应用二极管背靠背不好达到电容大于365pF。
    高放的增益不要设置太高,电压增益有3-4倍就可以,最好设置高放AGC,可以避免输入电压超出混频允许范围。其实设置带输出调谐高放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抗中频和像频干扰,实际有很多二级收音机的实际接收灵敏度已经达到特级收音机的指标,只是其他指标达不到高级收音机。
    实际接收效果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8~A

网友:
谢谢老师释惑!

网友(2023-05-23):
看完了,哪里可以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