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帖

楼主(2019-11-19):
(图片)

网友:
pilot之略。即电源指示灯。应为自带限流电阻的氖灯。电源电压100V说明是日本电路图。

楼主:
常用原件符号中没看到上图中PL那个器件'是什么呢?求教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感的元件,LC滤波器,作用应该是抗干扰和消除感应电动势的。。。要求不严格的话也可以拆除这个元件,解释不一定正确,楼下的大神再补充。。。

网友:
初级AC100V,你这是哪国的电路图???

网友:
RC串联合成件,时间常数用于吸收电网窜入的脉冲

网友:
好像是氖灯指示吧

网友:
电源指示灯(电阻加氖泡)

网友:
电源指示灯

楼主:
还是这坛里能人多`在百度查那长时间都没查到

网友:
就是一个LC吸收杂波电路固定件。高频开关电原中太多。

网友:
直观地看,就是一个电阻加一个氖泡。 PL——power light?

网友A:
看到电容上有个黑点了没??    那玩意叫整体式氖管指示灯,其实就是下图的那玩意,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PL  就是power light   电源指示灯的意思……

网友:
楼上大师 图文并茂,清晰明了。

楼主:
该死的小日本害得我因为这个PL的东西嘴上起泡,还好坛子里能人多/谢谢各位丨再有不懂的还望赐教

网友B:
就这个指示灯在大师嘴里面也可以大做文章,可以吹嘘到影响音质有多巨大可是赚钱的好工具啊

网友:
氖灯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指示灯在大师嘴里面也可以大做文章,可以吹嘘到影响音质有多巨大可是赚钱的好工具啊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电容上有个黑点了没??    那玩意叫整体式氖管指示灯,其实就是下图的那玩意,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