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9-11-19):
前段时间买了几节LG18650新电池,想拿出来充充电结果充不进去了。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开路,不知啥原因。

网友:
软体锂电严重亏电或者过冲会鼓包,
18650外壳较硬,鼓包不可能,过冲或者过放,也会膨胀,搞不好就会爆。为了安全,18650在生产时,都加了最后一道防线------安全阀,以保安全。
过放过冲,安全阀会跳开。
安全阀跳了,所以就开路了。

充不进电,也放不了电了。

网友:
因为你买的可能是山上的

网友:
电压没有吗?

网友:
质量就是生命

网友:
先检查万用表及表笔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个18650,电压0,没法充电,后来学网上的“放气”法,发现余电还有2.7伏呢,但发现很大的化学气味,充电到3.7伏后放进手电筒后丢到一边,怕-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劣质的当然容易坏,我强光手电里的18650用了好几年了还是那么坚挺。

即使完全没子弹了依然坚挺!

网友:
有时候开路或者接触不良也充不进去电

网友:
只要保证18650电池的电压,不过放、不过充。一般电压保持在(2.5V-4.2V)是不会坏的。

网友:
有时充不进去,可能是18650电压太低,需要激活一下。这种情况可以再串联一节1.5伏的干电池,让充电器检测到电压,这时才会输出充电电流。这样充10秒钟,就可以去掉干电池,直接充18650了。

网友:
锂电池 也有结晶 内阻 变高的情况

网友:
手头都是10多年前从笔记本上拆下废电芯多为松下的(颜色表示容量),用于多只手电筒等等的场合,购了18650充电器,到现在电池都是好的。

网友:
我从废电脑里拆出的电池都不少是好的呢

网友:
表征锂电池的主要参数:
标称容量,现在18650一般容量是在2000-3500mAh
电池内阻:采用2000Hz交流四端法测试,一般在30-65mΩ
电池实际带电量SOC:这个看使用状态
使用寿命:目前三元电池的在100%DOD循环情况下,一般是500-800Cycle到剩余80%的标称容量。

网友:
测量开路大多是安全阀顶起,可以用针给压回去,还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的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提供的经验,12元一节LG肉色18650应该不是假的。电阻档无穷大,更别说有电压了。

网友:
18650的锂电也会鼓气的,只是其外壳坚硬,你察觉不到而已。鼓气多了的表现就是把安全阀触发了,然后就没了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提供的经验,12元一节LG肉色18650应该不是假的。电阻档无穷大,更别说有电压了。

也可能是次品,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好一个手电里配的一个杂牌电池,都用了好几年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次品,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好一个手电里配的一个杂牌电池,都用了好几年没坏

可能是假的,我买了10节有的没事。

网友:
正极电极下面有个过压力保护 内部压力过高就顶断了  用尖镊子刺下去放气 然后再按按还可以接触上就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