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IWA CS-WR66机芯皮带怎么装?

楼主(2019-11-19):
原机的皮带脱落并已经化成橡胶泥了。右边机芯齿轮也已经脆裂无法使用。左边放音部分尚好,但皮带不知道怎么绕。有了解的朋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机型不多见~ 没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型不多见~ 没有资料

谢谢  应该是没有在大陆销售的机型。收音机还是很正常的,只能用来做收音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三星450V上的机芯,参考一下。

这个有点像  谢谢!

网友C:
Aiwa SD-L22和SD-L30盒式磁带座-更换皮带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wa SD-L22和SD-L30盒式磁带座-更换皮带时的位置

谢谢!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