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音响右声道无声音

楼主(2019-11-19):
现在学习的兴趣可大了。啥都想学习修修。现在看刘坚强开关电源维修教学视频,收获满满。
也想想论坛的师傅们,我这也多发帖子,赚积分。早日能到赠送区,发帖
三诺音响,右声道无声音。左声道正常。
卫星箱测试好的。线也没断。2个电容都有19v电压。在论坛搜了一下。大概功放有问题,也不会测量,
在淘宝买了个TDA2030A到货后换上看看

网友A:
有什么要送的,直接给我得了

右声道无声,左声道正常,先断定在前置还是在功放,把左右喇叭都接上,音量都开大一点,然后用金属棒点触音量开关的两个中间端,看看是不是左右喇叭都有响声,有就是前置,没有就在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要送的,直接给我得了

右声道无声,左声道正常,先断定在前置还是在功放,把左右喇叭 ...

好啊。感谢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2030坏的概率比较小,多半是虚接。在没加信号时用手摸左右两个TDA2030的1脚,看看声音是否一样。

测试1脚左声道有电流声,右声道没有电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1脚左声道有电流声,右声道没有电流声

那就找找2030的周边,没有的话就是2030的问题

楼主:
求救。
换了功放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要送的,直接给我得了

右声道无声,左声道正常,先断定在前置还是在功放,把左右喇叭 ...

用金属棒点触音量开关的两个中间端,看看是不是左右喇叭都有响声

用您的方法,有声音,哪里的问题?
圈里的电阻,写着1K,但实际测262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金属棒点触音量开关的两个中间端,看看是不是左右喇叭都有响声

有声音就找前置电路,应该与功放没太大关系了

不要管那电阻,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金属棒点触音量开关的两个中间端,看看是不是左右喇叭都有响声

三诺哪个型号,把电路图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诺哪个型号,把电路图找出来

LA-6900P
怎么找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6900P
怎么找电路图

网上一查,好像这是三诺6900的通病呀,都是用一段时间右边有杂音,然后慢慢的声音变小

你这个右边有没有一点点的声音?或者杂音?左右调换输入音源也是右边无声??音量板上的那个8脚IC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查,好像这是三诺6900的通病呀,都是用一段时间右边有杂音,然后慢慢的声音变小

你这个右边有没 ...

是,右边杂音,然后没声音,有一点点声音。
8脚IC看不清,好像45680
我按照你的方法,把音量调节中间的给短接了。都有声音了,凑合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右边杂音,然后没声音,有一点点声音。
8脚IC看不清,好像45680
我按照你的方法,把音量调节中间的 ...

可能就是那8脚IC,想办法找找那个IC型号换一个看,短接的话要切断右边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那8脚IC,想办法找找那个IC型号换一个看,短接的话要切断右边的输入端

太谢谢了!

楼主:
修好了。买了IC换上也不行,买了个电容表,测量一下电容。100uf2个0   10uf的测量30多uf,换了4个电容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买了IC换上也不行,买了个电容表,测量一下电容。100uf2个0   10uf的测量30多uf,换了4个电容好了 ...

我的经验是,对于这种有些年份的机器,首先先查电解电容的好坏,后查电位器的好坏,不会先查管子和功放集成块,当然用万用表量各点工作点电压也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对于这种有些年份的机器,首先先查电解电容的好坏,后查电位器的好坏,不会先查管子和功放集 ...

是的。开始没有电容表,万用表也不会测,
买了电容表,配件,慢慢学习
望广大师傅多多指教。推荐一些学习的视频

网友:
你那个 8脚IC 应该是  4558

网友:
其实 这种小功放 还是非常好修的 一共也没有 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始没有电容表,万用表也不会测,
买了电容表,配件,慢慢学习
望广大师傅多多指教。推荐一些学 ...

要修理备一个万用表是很必要的,测电解电容我感觉用指针表比较方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