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件代用问题

楼主(2019-11-19):
进口收音机上的密封连与补偿电容,可否直接代用在另一台机上?

网友:
这个得看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尺寸,电容容量合适就可以,但是还要在调整一次。

谢谢两位!是否用万能表阻抗量两种电容的定/动片的阻值或电容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带电容档的都可以,可变电容收音机用的最大是360pf

补偿电容也一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的无所谓了,最大30,50pf,关键是主电容得是接近的容值,不然线圈参数都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的无所谓了,最大30,50pf,关键是主电容得是接近的容值,不然线圈参数都要改变。

这老机表现为:FM电台从108到102左右以下台无了,续调又重复108到102台,前段台基本没有。与统调无关。
不知是否与双连有关。另目测几个补偿电容的绝缘胶片破了。